[STM32] STM32堆栈溢出

楼主(2018-12-14):
故意定义了个比较大的数组,仿真运行,看着堆栈指针已经超过栈底了,但是竟然没有触发fault错误中断。第一个图片是上电时候堆栈指针,第二个是大数组压栈时候的指针。第三个是堆栈的大小。

网友A:
stackoverflow 在函数返回的时候就要出错了。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程序定义的“栈空间”只是一个软件意义上的内存区而已,CPU其实只有“栈顶”的概念(就是SP)而没有“栈底”的概念。只要软件定义的“栈底”下面还有内存,这个“所谓的栈底”就限制不了CPU压栈和栈空间访问。

谢谢

网友C:
加大栈空间

网友D:
堆栈虽然溢出了,但是没有超过内存范围,不会直接触发fault。
你把数组内容全部设置为0xAA;
然后用不了多久,这些0xAA覆盖掉的地方的指针被使用的时候,就指向了0xAAAAAAAA这个不存在的地方,就会fault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linqing171 :对,是这个样子的。谢谢。
@tao180539 :碰到的时候也只是把全局变量改了。并不会崩溃。但是将来用这个全局变量当指针、返回地址、数组下标等的时候,就崩溃了。
意思是,一直压栈,知道碰到全局变量的时候就会触发错误了,是吧

网友E:
只要不超过RAM的低地址就不会异常,堆栈指针没有那么聪明的,不会检查这些的 ,再说中间空闲的空间其实都是栈,只是没有定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堆栈虽然溢出了,但是没有超过内存范围,不会直接触发fault。
你把数组内容全部设置为0xAA;
然后用不了多久 ...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ckoverflow 在函数返回的时候就要出错了。

试验过了,这个说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定义的“栈空间”只是一个软件意义上的内存区而已,CPU其实只有“栈顶”的概念(就是SP)而没有“栈底 ...

说的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