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18项目属性设置问题

楼主(2018-12-14):
用到指针的地方都是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编译没问题,不用理会这些实时语法解析器提示的错误。我一般会把两个实时提示关掉

我的IDE是 2.26和你这个不太一样,没改项目属性之前编译器都帮我优化了,现在不加const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