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放电

楼主(2018-12-14):
1N4148放电

网友A:
差分采样,要不要加共模滤波器看需求吧,
buck上管是主开关,下管是同步续流,boost反之,主开关加二极管,实现快关慢开,增加死区

@付金亮 :我怎么会知道你的需求?关注输出电流的精度,输入精度不那么重要? 驱动电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阻尼振动,不是为了什么解EMI,当然驱动电阻会对EMI有一定影响。 如果死区时间不够,上下管都直通了,解EMI有什么意义?如果一直纠结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再二极管上再串一个电阻,来平衡速度和EMI问题。以实际需求为准 除了死区问题,还有tianxj01提到的效率问题
您说的共模滤波看需求,为什么这两路,只有一路加了,一路不加?另外,加这个电阻目的就是开关速度不要太快,容易过EMI,但加速关断了,是不是又容易出现EMI?
666

网友B:
这个不是RC滤波,而是高边电流采样好吧。半个升降压环路的电流都在这个检测之中,另外半个也采用高边电流采样(pin1 pin32)。
4148是加速mos关闭用的。这种对称方式,无所谓升降压方向的。他本身就可以互换的,看线路图,而且既然叫升降压,那么一个输入方向,既可以工作于升压也可以工作于降压。甚至都不能分清楚那边是升压那边是降压。这里不能说降压加那个,升压加那个,说输入方向,应该更准确一点。
一般,当工作于降压状态,输入方向上管PWM电流是线性增加,其关断电流最大,加在这个栅极进行加速理所当然。下管进入同步整流状态,关断电流通常很小,甚至是负值。加速意义不大。
升压模式,Q4静态导通,Q3永远截止。另一个桥臂进入同步整流模式的BOOST升压模式,同样道理,主开关管PWM电流是线性增加,关闭时候电流最大,所以Q2也增加了关闭加速二极管。至于同步整流管Q1,同样的关闭时候电流比较小甚至为负,所以加速意义不大。

是的,主开关关注开关损耗,同步开关关注导通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RC滤波,而是高边电流采样好吧。半个升降压环路的电流都在这个检测之中,另外半个也采用高边电流采 ...

谢谢回复,加这个电阻目的就是开关速度不要太快,容易过EMI,但加速关断了,是不是又容易出现EMI?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加这个电阻目的就是开关速度不要太快,容易过EMI,但加速关断了,是不是又容易出现EMI? ...

EMI和效率向来是一对冤家,正常情况,就是在EMI过的条件下,尽量提高效率。
何况,EMI虽然和关断电流、速度有正关联,但是影响更大的是元件以及元件的布局走线。

谢谢详细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采样,要不要加共模滤波器看需求吧,
buck上管是主开关,下管是同步续流,boost反之,主开关加二极管, ...

谢谢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