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脉冲的量纲是?

楼主(2018-12-14):
已知电流值的单位是安培,那么电流脉冲(impulse)的单位是???

考虑时间不许超过2分钟,看看答对的人数是多少?

无量纲

网友A:
表达(简单)电流脉冲有两个要素,幅度与寬度。它们俩各自独立计量,分别表达。也即,电流脉冲不是一个量值所能表达的。认识一个脉冲,可以用峰值用持续时间用能量用瞬时功率,看你需要哪个。

网友B:
???百度:姆欧也叫西门子。但是涵义不懂。

网友A:
亲爱的楼主,你让我们限在2分钟给出个人观点,而您却让我们等候20限个小时,却不给出你的对的答案,什么道理。

楼主:
电流脉冲的量纲用库伦,电压脉冲的量纲用韦伯-匝!用这些量纲比较适合数值分析。

pjy
Q=I*t

网友A:
系列或周期脉冲可不可以用库/秒?

楼主:
已知单位脉冲电压作用在电感L上,电感中电流是1/L安培!
如果电感上串联一个电阻R,其它不变,那么电感中电流是多少?

请三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百度:姆欧也叫西门子。但是涵义不懂。

我在仿真里面找到以下一段说明,请英语水平好的帮忙翻译。The magnitude of the current output of a voltage- controlled current source is dependent on the voltage applied at the input terminal. The two are related by a parameter called transconductance (G), which is the ratio of the output current to the input voltage. It is measured in mhos (also known as seimens) and can have any value from mmhos to kmhos.

网友B:
其中一句在百度翻译。居然是“地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仿真里面找到以下一段说明,请英语水平好的帮忙翻译。The magnitude of the current output of a vol ...

电压控制电流源的输出幅度取决于加在输入端的电压。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一个叫电导的参数决定,而这个电导等于电压对电流的比值,用姆欧(也叫西门子)来计量,并可以用毫姆欧到千姆欧等等单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压控制电流源的输出幅度取决于加在输入端的电压。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一个叫电导的参数决定,而这个电导等 ...

应该是电流对电压的比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压控制电流源的输出幅度取决于加在输入端的电压。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一个叫电导的参数决定,而这个电导等 ...

似乎应该翻译成跨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