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浅谈FFT以及FFT算法的基本实现

楼主(2018-12-14):
相信网上现在有很多关于FFT的教程,我曾经也参阅了很多网上的教程,感觉都不怎么通俗易懂。在基本上的研究FFT,并且通过编程的形式实现之后。我决定写一篇通俗易懂的关于FFT的讲解。因此我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尽量非常通俗细致的讲解。
本人最早知道傅里叶变换的时候是沉迷于音乐的频谱跳动无法自拔,当时就很想做一个音乐频谱显示器。搜阅了很多资料之后,才了解到傅里叶变换,和FFT。当然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经过了系统的学习+2个星期的研究,自制了一个FFT的算法,不敢说速度上的优势,但是个人认为是一种通俗易懂的实现方法。经过实际的VC++模拟实验、和STM32跑的也很成功。

         首先,要会FFT,就必须要对DFT有所了解,因为两者之间本质上是一样的。在此之前,先列出离散傅里叶变换对(DFT):

         ,k=0,1,…N-1

           n=0,1…N-1

      其中:

但是FFT之所以称之为快速傅里叶变换,就利用了以下的几个性质(重中之重!)

         周期性:

         对称性:

         可约性:

         先把这仨公式放到这,接下来会用到。

根据这几个特性,就可以将一个长的DFT运算分解为若干短序列的DFT运算的组合,从而减少运算量。在这里,为了方便理解,我就用了一个按时间抽取的快速傅里叶变换(DIT-FFT)的方法。

首先,将一个序列x(n)一分为二

对于 ,k=0,1,…N-1   设N是2的整次幂 也就是N=2^M
将x(n)按照奇偶分组

x(2r)=x1(r)
x(2r+1)=x2(r)                     r=0,1,…..(N/2)-1
那么将DFT也分为两组来预算

            (第一项是偶  第二项是奇)

         这个时候,我们上边提的三个性质中的可约性就起到作用了:
回顾一下:
那么这个式子就可以化为:
          (式1-1)
      则X1(k)和X2(k)都是长度为N/2的序列 x1(k)和x2(k)的N/2点的离散傅里叶变换
                   其中:

  K=0,1,2…N/2-1
至此,一个N点的DFT就被分解为2个N/2的DFT。但是X1(k),和X2(k)只有N/2个点,也就是说式子(1-1)只是DFT前半部分。要求DFT的后半部分可以利用其对称性求出后半部分为:
(式1-2)

那么式(1-1)和(1-2)就可以专用一个蝶形信号流图符号来表示。如图:

以N=8为例,可以用下图表示:

    通过这样的分解,每一个N/2DFT只需(N^2)/4次复数相乘计算,明显的节省了运算量。
以此类推,继续将已经得出的X1(k)和X2(k)按照奇偶分解,还是和上边一样的方法。那么就得出了百度上都可以找到的一大推的这个图片了。  (笑)

对于这张图片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第二阶蝶形运算的时候,WN0之后不应该是WN1吗,为什么是W2N了,这个问题之前困扰了我一段时间,但是不要忘了,前者的    W0N的展开是W0N/2  因为此时N已经按照奇偶分开了,所以是N/2  而W2N/2也就是  W2N是根据可约性得出的,在这里不能混淆.

对于运算效率就不用多提了

以上就是FFT算法的理论内容了,接下来就是用C语言对这个算法的实现了,对于FFT算法C语言的实现,网上的方法层出不穷,介于本人比较懒(懒得看别人的程序),再加上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原则,我自己也写了一个个人认为比较通俗易懂的程序,并且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特意尽量减少了库函数的使用,一些基本的函数都是自己写的(难免有很多BUG),但是作为FFT算法已经够用了,目前这个程序只能处理2^N的数据,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够2^N的话可以在后面数列补0这种操作为了简约我也就没有实现,但是主要的功能是具备的,下面是代码:
/*
        时间:2018年11月24日
        功能:将input里的数据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  并且输出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FFT_LENGTH                8
double input[FFT_LENGTH]={1,1,1,1,1,1,1,1};
struct complex1{                //定义一个复数结构体
        double real;        //实部
        double image;        //虚部
};
//将input的实数结果存放为复数
struct complex1 result_dat[8];
/*
        虚数的乘法
*/
struct complex1 con_complex(struct complex1 a,struct complex1 b){
        struct complex1 temp;
        temp.real=(a.real*b.real)-(a.image*b.image);
        temp.image=(a.image*b.real)+(a.real*b.image);
        return temp;
}

/*
        简单的a的b次方
*/
int mypow(int a,int b){
        int i,sum=a;
        if(b==0)return 1;
        for(i=1;i<b;i++){
                sum*=a;
        }
        return sum;
}
/*
        简单的求以2为底的正整数
*/
int log2(int n){
        unsigned i=1;
        int sum=1;
        for(i;;i++){
                sum*=2;
                if(sum>=n)break;
        }
        return i;
}
/*
        简单的交换数据的函数
*/
void swap(struct complex1 *a,struct complex1 *b){
        struct complex1 temp;
    temp=*a;
    *a=*b;
    *b=temp;
}
/*
        dat为输入数据的数组
        N为抽样次数  也代表周期  必须是2^N次方
*/
void fft(struct complex1 dat[],unsigned char N){
        /*最终  dat_buf计算出 当前蝶形运算奇数项与W  乘积
                        dat_org存放上一个偶数项的值
        */
        struct complex1 dat_buf,dat_org;
        /*        L为几级蝶形运算    也代表了2进制的位数
                n为当前级蝶形的需要次数  n最初为N/2 每级蝶形运算后都要/2
                i j为倒位时要用到的自增符号  同时  i也用到了L碟级数   j是计算当前碟级的计算次数
                re_i i_copy均是倒位时用到的变量
                k为当前碟级  cos(2*pi/N*k)的  k   也是e^(-j2*pi/N)*k  的  k
        */
        unsigned char L,i,j,re_i=0,i_copy=0,k=0,fft_flag=1;
        //经过观察,发现每级蝶形运算需要N/2次运算,共运算N/2*log2N  次
        unsigned char fft_counter=0;
        //在此要进行补2   N必须是2^n   在此略
        //蝶形级数  (L级)
        L=log2(N);
        //计算每级蝶形计算的次数(这里只是一个初始值)  之后每次要/2
        //n=N/2;

        //对dat的顺序进行倒位
        for(i=1;i<N/2;i++){
                i_copy=i;
                re_i=0;
                for(j=L-1;j>0;j--){
                        //判断i的副本最低位的数字  并且移动到最高位  次高位  ..
                        //re_i为交换的数   每次它的数字是不能移动的 并且循环之后要清0
                        re_i|=((i_copy&0x01)<<j);
                        i_copy>>=1;
                }
                swap(&dat[i],&dat[re_i]);
        }
        //进行fft计算
        for(i=0;i<L;i++){

                fft_flag=1;
                fft_counter=0;
                for(j=0;j<N;j++){
                        if(fft_counter==mypow(2,i)){                //控制隔几次,运算几次,
                                fft_flag=0;
                        }else if(fft_counter==0){                //休止结束,继续运算
                                fft_flag=1;
                        }
                        //当不判断这个语句的时候  fft_flag保持  这样就可以持续运算了
                        if(fft_flag){
                                dat_buf.real=cos((2*PI*k)/(N/mypow(2,L-i-1)));
                                dat_buf.image=-sin((2*PI*k)/(N/mypow(2,L-i-1)));
                                dat_buf=con_complex(dat[j+mypow(2,i)],dat_buf);
                                                                                                //计算 当前蝶形运算奇数项与W  乘积

                                dat_org.real=dat[j].real;
                                dat_org.image=dat[j].image;                //暂存

                                dat[j].real=dat_org.real+dat_buf.real;
                                dat[j].image=dat_org.image+dat_buf.image;
                                                                                                   //实部加实部   虚部加虚部

                                dat[j+mypow(2,i)].real=dat_org.real-dat_buf.real;
                                dat[j+mypow(2,i)].image=dat_org.image-dat_buf.image;
                                                                                                   //实部减实部        虚部减虚部

                                k++;
                                fft_counter++;
                        }else{
                                fft_counter--;                                //运算几次,就休止几次
                                k=0;
                        }
                }
        }

}
void main(){
        int i;
        //先将输入信号转换成复数
        for(i=0;i<FFT_LENGTH;i++){
                result_dat[i].image=0;
                                                                //输入信号是二维的,暂时不存在复数
                result_dat[i].real=input[i];
                //result_dat[i].real=10;
                                                                //输入信号都为实数
        }
        fft(result_dat,FFT_LENGTH);
        for(i=0;i<FFT_LENGTH;i++){
                input[i]=sqrt(result_dat[i].real*result_dat[i].real+result_dat[i].image*result_dat[i].image);
                //取模
                printf("%lf\n",input[i]);
        }
        while(1);
}

这个程序中input这个数组是输入信号,在这里只模拟抽样了8次,输出的数据也是input如果想看其它序列的话,可以改变FFT_LENGTH的值以及 input里的内容,程序输出的是实部和虚部的模,如果单纯想看实部或者虚部的幅度的话,请自行修改程序~

这就是本次浅谈FFT以及FFT算法的基本实现的全部内容了

原创内容转载其注明原作者.

参考书籍: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
这个格式调整一下更好

谢谢提醒:-)

网友A:
收藏收藏,FFT,确实很有用,感谢楼主给我们普及相关知识。

网友B:
把 file:///D:/temp_data 什么的重新上传一下。

非常抱歉,其实那个是公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法上传了,我尽快补上

网友C:
烧脑,但还是给楼主点赞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楼主是第一次在这发**,难免会有很多错误,请谅解;还有就是**里的什么什么乱码的错误已经改正过来了,以后可能会发表跟多的**  以供参考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楼主是第一次在这发**,难免会有很多错误,请谅解;还有就是**里的什么什么乱 ...

加油!

网友D:
你这程序也是和网上一样的,那3层叠形运算,不用现成的处理方法 ,自己写很烧脑子,还是抄网上的好

楼主(2019-02-02):
今天在做数字信号处理中滤波这一方面的工作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当时写的算法还有一些瑕疵。因为傅里叶变换不能只变换过去而不变回来;因此我更新了一下算法,其中ifft这个变量相当于一个标志位吧,当它等于1时是fft的逆变换,当它是0的时候,还是fft变换。这样补充之后算是整个傅里叶变换对了,因此根据公式我对之前的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也算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个完善吧~
以下是源代码:
/*
        dat为输入数据的数组
        N为抽样次数  也代表周期  必须是2^N次方
        ifft 为0 时启动fft  为1时 fft逆变换
*/
void fft(struct complex1 dat[],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ifft){
        /*最终  dat_buf计算出 当前蝶形运算奇数项与W  乘积
                        dat_org存放上一个偶数项的值
        */
        struct complex1 dat_buf,dat_org;
        /*        L为几级蝶形运算    也代表了2进制的位数
                n为当前级蝶形的需要次数  n最初为N/2 每级蝶形运算后都要/2
                i j为倒位时要用到的自增符号  同时  i也用到了L碟级数   j是计算当前碟级的计算次数
                re_i i_copy均是倒位时用到的变量
                k为当前碟级  cos(2*pi/N*k)的  k   也是e^(-j2*pi/N)*k  的  k
        */
        unsigned char L,i,j,re_i=0,i_copy=0,k=0,fft_flag=1;
        //经过观察,发现每级蝶形运算需要N/2次运算,共运算N/2*log2N  次
        unsigned char fft_counter=0;
        //在此要进行补2   N必须是2^n   在此略

        //double iw_real;
        //蝶形级数  (L级)
        L=log2(N);
        //计算每级蝶形计算的次数(这里只是一个初始值)  之后每次要/2
        //n=N/2;

        //对dat的顺序进行倒位
        for(i=1;i<N/2;i++){
                i_copy=i;
                re_i=0;
                for(j=L-1;j>0;j--){
                        //判断i的副本最低位的数字  并且移动到最高位  次高位  ..
                        //re_i为交换的数   每次它的数字是不能移动的 并且循环之后要清0
                        re_i|=((i_copy&0x01)<<j);
                        i_copy>>=1;
                }
                swap(&dat[i],&dat[re_i]);
        }
        //进行fft计算
        for(i=0;i<L;i++){

                fft_flag=1;
                fft_counter=0;
                for(j=0;j<N;j++){
                        if(fft_counter==mypow(2,i)){                //控制隔几次,运算几次,
                                fft_flag=0;
                        }else if(fft_counter==0){                //休止结束,继续运算
                                fft_flag=1;
                        }
                        //当不判断这个语句的时候  fft_flag保持  这样就可以持续运算了
                        if(fft_flag){
                                /*
                                dat_buf=dat[j];
                                dat[j]=dat[j]+dat[j+mypow(2,i)]*cos((2*PI*k)/(N/mypow(2,L-i-1)));
                                dat[j+mypow(2,i)]=dat_buf-dat[j+mypow(2,i)]*cos((2*PI*k)/(N/mypow(2,L-i-1)));
                                */
                                dat_buf.real=cos((2*PI*k)/(N/mypow(2,L-i-1)));
                                if(ifft){
                                        dat_buf.image=sin((2*PI*k)/(N/mypow(2,L-i-1)));
                                }else{
                                        dat_buf.image=-sin((2*PI*k)/(N/mypow(2,L-i-1)));
                                }

                                dat_buf=con_complex(dat[j+mypow(2,i)],dat_buf);
                                                                                                //计算 当前蝶形运算奇数项与W  乘积

                                dat_org.real=dat[j].real;
                                dat_org.image=dat[j].image;                //暂存

                                dat[j].real=dat_org.real+dat_buf.real;
                                dat[j].image=dat_org.image+dat_buf.image;
                                                                                                   //实部加实部   虚部加虚部

                                dat[j+mypow(2,i)].real=dat_org.real-dat_buf.real;
                                dat[j+mypow(2,i)].image=dat_org.image-dat_buf.image;
                                                                                                   //实部减实部        虚部减虚部

                                k++;
                                fft_counter++;
                        }else{
                                fft_counter--;                                //运算几次,就休止几次
                                k=0;
                        }
                }
        }
        if(ifft){
                for(i=0;i<N;i++){
                        dat[i].image/=N;
                        dat[i].real/=N;
                }
        }

}

对于这个算法的准确性本人还是亲自和matlab进行对比试验过的,准确度还是很不错的,另外输入数组支持复数。请大家参考吧~

网友E:
从DFT到FFT是自然而然的。从离散周期信号的傅立叶级数到离散傅立叶变换,不同的教科书有不同的过渡方法,令人信服的推导方法不多见。

网友E:
采样频率、频谱分辨率,截断效应,比纯粹的算法难理解。

网友F:
干货,收存

网友G:
纯粹的算法随便可以找得到,傅里叶变换思想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