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的疑惑

楼主(2018-12-15):
返来坛里流行学习讨论负反馈,有网友引经据典去论证“3板管射出器”属于正反馈,而非经典认识中的负反馈。原贴较多,难以把握研究焦点,故移此专贴专题,就事论事。
疑问之一 **毛令箭
图片模糊不清,疑似半世纪旧书。论文表述不够精辟,疑似并非主流。

网友A(点评):
这个话题,说起来就长了。且待我准备准备,慢慢和老兄聊。

网友B(点评):
还没有讨论,定调挑拨的就来了!

网友C(点评):
反馈说的是趋势,也即是相位,而且在一个环路增益环中,佳想断开一点,前一点当作输入,后一点当作输出。此二者的变化趋势比较。更不是一个闭环的输入信号比较。当然我有个前提线性时不变糸统(工作点附近)。

网友D:
现在针对运放电路,人家干脆说不存在反馈了,因为Uin不变?!

楼主:
现在是对该验证的依据质疑,以认定该论文是否具备做为判别依据的资格。

楼主:
这才仅是疑惑之一,探究条文出处,审查其列头条的资格。论证阐述也要有个层次,别泛泛无重点漫漫不聚焦。如果它连入选资格都没有,那么所谓“验证”撰文就推倒重来,其它免谈。
譬如我引用老园文来这里做定义,与你讨论,你肯定会说:他算哪路神!

楼主:
@诸位,刚看评论,谢谢各位。
一,本文仅是对网贴有疑,请多指教,尽量层次,帮助理解。
二,本文首贴仅是诸多疑惑之一,解决之后下面再提疑惑234。。。,尽量体现层次,以助理解。

网友E:
讨论一本书上一段话具体是什么意思,最好是去问这本书的作者:“你当初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读者之间当然是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

还是应该多找点书,先看看不同的作者对同一问题都是怎么表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讨论一本书上一段话具体是什么意思,最好是去问这本书的作者:“你当初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读者之间当 ...

谢谢回复评论。寻求真谛对俺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你若见有更精辟论述,请直贴过来与大家共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评论。寻求真谛对俺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你若见有更精辟论述,请直贴过来与大家共享。 ...

如果非要抠字面,那么“increase the input amplitude”这个结果就只能与“feedback”这一个原因有关。做实验就只能单独调“feedback”这一个指标,不能有其它的指标连带着也被改了。

网友F:
这个分歧的实质还是:是不是以真理为标准。

你们其他类似资格审查之类的,都属于“歧视性条件”,是上不了台面的。

网友G:
要学反馈,建议系统地去看书,而不是断章取义零碎地学。

在“21学堂”中,就要相关知识的梳理,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6-1.html

相关内容可供参考。

网友H:
无知不是罪,但要多比对,发觉被误导了就改信正确的,有动手条件的可去求证作实,就这么简单。

网友H:
有时候,反馈以 嵌套 就可实现,无需抽出注入,像「环游世界」似的,对于嵌套式反馈的表达,四端黑匣子是短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分歧的实质还是:是不是以真理为标准。

你们其他类似资格审查之类的,都属于“歧视性条件”,是上不了 ...

就你手头那本书是真理,别人手上的书全是错的。

你就直接说:判断一个说法是否正确,要以我的说法为准绳!

你是H大师继承人吗?
H大师的真理是:老子我说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对的,我说什么是错的,什么就是错的。

你俩口号差不多。

网友F(点评):
幼稚的评论不值一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分歧的实质还是:是不是以真理为标准。

你们其他类似资格审查之类的,都属于“歧视性条件”,是上不了 ...

谢谢评论。你见过该期刊,请告诉我它是哪年的好吗,论文作者是什么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评论。你见过该期刊,请告诉我它是哪年的好吗,论文作者是什么人? ...

这是工程师手册中的,见我验证一贴第一图。这是第四版,1997年印的,第一版是1975年印的。书厚约8公分。

我不比年份、数量等,只比正确与否。
.

《ELECTRONICS ENGINEERS’ HANDBOOK》,4thEdition, P.3.34,IEEE PRESS

网友A:
撤!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原来以为首帖贴出的那段英文是要针对“不起眼”网友贴出的“正反馈与负反馈”那帖进行讨论,没想到0095在9楼立即“这个分歧的实质还是:是不是以真理为标准”。还说“你们其他类似资格审查之类的,都属于“歧视性条件”,是上不了台面的”。这就没有讨论的基础了。所以我要撤。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那个0095,谁也不可能说服他。不管讨论什么,讨论到哪里,都是无用功。

楼主:
虽然从业不精喜好标新立异,但从不以顶嘴好斗为登陆论坛动机和主要行为。
谢谢jz网友给予解惑问题之一:确实引自半世纪的旧书刊。至于论文作者就不用考证了,肯定是三流不知名人士。我敢推测的东西从未出错。

楼主:
如此,图片中E文的表述精准度就不那么可靠了,网友引用其作为永恒定义的权威性只能打二折。
疑惑之二,1.图片加亮一节能做“定义”翻译吗?2.这一段内容能做为反馈正负的充分性判据吗?3.与论述对应的图3.40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此,图片中E文的表述精准度就不那么可靠了,网友引用其作为永恒定义的权威性只能打二折。
疑惑之二,1.图 ...

1.图片加亮一节能做“定义”翻译吗?
该描述不算精准,但是作为定义没有大碍,它涉及了正负反馈,具有普适性,并且可验证。与其相比,Vbe的定义描述缺乏普适性,对正反馈的判断存在错误。揪细节缺陷的迫切性远没有揪错误的重要。

2.这一段内容能做为反馈正负的充分性判据吗?
这是我**要验证的原因,让事实说话。在我用两个定义的初步验证中,我用的定义通得过鉴定;Vbe的定义出现矛盾(我这次还没发帖指出矛盾,但是有人已经发现有矛盾了)。

3.与论述对应的图3.40在哪里?
在我验证的帖子里。

另外我已经多次声明,作者的名气、地位等在我这里只是个参考,在我对内容认可前不会成为我判断的依据。所以想用名气等压人的手段,还是歇了吧。

楼主:
此案事关重大,要么哄动魔界,要么贻误众生。所以要多方审视,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验证”的学术价值立马归零。
1.查遍字典白度,引用**E文没找到一个“定义”字眼。本来就是个一般性概念叙述,被当作天书定义来做为首要前提,典型伪科的偷天换日。
2.单纯的对经典电路属性进行颠覆性判定,毫无意义。更何况“原输入”信号是指什么,仅凭个人理解而不配图标注,神能知道哪儿是哪儿?结果只能是按有利于个人意图方面去做主观理解。
3.原文配图3.40中有了个关键信息量代表符号Xs.Xc'.Xf,然而在所见E文中均未出现。旧期刊3流论文的不精准不严谨性,充分体现。
没人压你。是你在公开论坛发表高论,主动接受评论压力。费心思翻半世纪旧书刊,只为找一段含混E文,这算是杜撰吧。干嘛不就近截一段公认可信的中文原著呢?

网友D:
哎,你们怎么好意思这么说话啊,脸一点都不红??
【我的定义通过鉴定,你们的定义出现矛盾】,这边刚说人家的定义矛盾,紧接着来个括号,说我还没指出来。

网友D:
老6想通过问答方式解决问题,肯定没有结果的。

有人通过这种绝妙的问答方式,让95同志自己崩溃,目前这个方式是最好的:

重点看图片下95同志的言论,粘贴复制如下,便于看清:

jz00952018-12-15 07:39回复TA
这是个直流电路,按照反馈的定义,Uo、Uin间的反馈系数接近于0,即没有反馈。因此你需要重新定义Uin来讨论反馈。另外,该内部的反馈会改变偏置,因而将改变器件的参数,反馈的结果将不单纯。需要改变验证方案。

到底有没有反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此案事关重大,要么哄动魔界,要么贻误众生。所以要多方审视,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验证”的学术 ...

1.查遍字典白度,引用**E文没找到一个“定义”字眼。本来就是个一般性概念叙述,被当作天书定义来做为首要前提,典型伪科的偷天换日。
如果要以有无“定义”一词判断符合定义与否,你们认可的定义有无“定义”一词出现?
百度对定义的解释: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简要说明。
我不以是否有“定义”一词的形式而否定定义的内容,这个态度对讨论的两个定义都是一样的。内容重于形式;内容的正确性更是重于形式。

2.单纯的对经典电路属性进行颠覆性判定,毫无意义。更何况“原输入”信号是指什么,仅凭个人理解而不配图标注,神能知道哪儿是哪儿?结果只能是按有利于个人意图方面去做主观理解。
你要的图和说明在我的帖子中都给出了。你看看就知道了。理解的不同可以从多方面观察、辩论,而不应该是你这种定性结论式的态度,以权威自居,那不是讨论。

3.原文配图3.40中有了个关键信息量代表符号Xs.Xc'.Xf,然而在所见E文中均未出现。旧期刊3流论文的不精准不严谨性,充分体现。
没人压你。是你在公开论坛发表高论,主动接受评论压力。费心思翻半世纪旧书刊,只为找一段含混E文,这算是杜撰吧。干嘛不就近截一段公认可信的中文原著呢?

书中确实没有关于Xs等的说明,我理解为是共识。我之所以不找近期和公认的内容,是我认为它们不正确。找它们是为了作为我挑错的靶子。别在意我的用词。你们也可以挑我认可定义的原则性毛病。至于是否有原则性毛病,至少你指出的都不是。

我建议,讨论需聚焦在技术的原则性方面,**毛蒜皮的我就不奉陪了。

网友F(点评):
@king5555 可以。等我有空时上传。

网友D:
精彩语录:

既然中国的教材中,关于负反馈的定义都是错的,那干嘛不抓紧向教育部汇报情况,催促抓紧改正啊?

网友F(点评):
那是不同的问题。

楼主:
我们乐意运用负反馈概念,是因为它能使得Xo/Xs关系发生意料未及的结果。我们提练负反馈于线放电路应用的经典结论,是因为用正反馈无法做到。一句话,正规教科书中关于反馈极性的判定,是基于结果,而不是基于某个定义。这个结果就是:无论你的BJT参数变化几十倍,但Ⅴo/Vs始终接近于1。这就是射随器可以提练出负反馈概念的基石。
刚才提出2个疑惑,有人就恼了。那你来21论坛干嘛?

楼主:
一个可以拿来说事儿的精准(适用)定义,必是严谨贴切。反馈电路输入端可有3个互为和差关系的独立信号:源信号Xs,反馈信号Xf,(放大器)输入信号Xc'。凡是中学从上人都可以简单列出关系式,而从式中看出:正是Xf抵减了Xs,所以输入信号减小到Ⅹc′。这才是负反馈的数学描述。所谓验证,证什么?证50年前三流作者的表述唯一正确?证不懂模电照样可译电工外文?

楼主:
@k5,我不打死你,出来吧,这是咱地盘。你把正认作负,负当正,这个没关系。说是正反馈可以稳定增益,深了就不变了,负反馈可以自激振荡,可以嘛,只要你精准明确定义就行。

楼主:
没有公开发言权,还有这档子事儿,孤陋寡闻。
俺家穷没上什么学读书也少,就是没见有正儿八经文去定义负反馈,只说是“负反馈概念在(线性)放大电路中的应用”,判据是“稳则负不稳则正”。只有当负反馈时,算术推演式Af=1/(1+AF)就可以准确运用。因为它是基于结果Xo/Xs减小并趋稳这一事实,而不是某人定义,得出的。
各种人以各种理由去定义正或负,有什么用处?无非就是想哗众取宠吧。

king5555 + 6 初到本坛第一位关心我是您,算是老朋友。本來要看张老大的见解但无故撤了。我看看能否解鎖发言。

楼主:
@k5,需要拿去玩。

3.4.16 Feedback Circuits
Many of the complex circuits used in modern elec.tronics incorporate the concept of feedback, in which tronics a portion of a circuit's output is returned to its input
either to augment or to reduce the original input signal. If the feedback tends to increase the input amplitude,it is called positive feedback. If it tends to decrease the
input amplitude, it is called negative feedback. Positive
feedback increases the circuit gain at the expense of the range of frequencies it can amplify. Negative feed-back enhances all the desirable properties of a circuit at the expense of reduced gain. Negative feedback is  extremely useful for nearly all control circuits and
many signal circuits. Figure 3.40 shows the general  the results of negative feedback on circuit performance

楼主:
@xukun977
你不是吹牛书籍多吗,你有50年前专业期刊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xukun977
你不是吹牛书籍多吗,你有50年前专业期刊吗?

我不喜欢看handbook,这些书扯的东西多,但研究的浅!

我喜欢相反的书——扯的话题少,但研究的深!

楼主:
@xukun977
老9就是光说不做。你不是想知道事主的身世吗,打个赌,我说是保管员,错了你请客。

网友D:
以前就线性放大器扯一段时间,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连负反馈都不会判断,不仅仅是难以理解,而是难以置信,匪夷所思!

网友I:
英文原版看不懂的路过

网友J:
都是大神。说一些正常人听不懂的。

楼主:
king5555
我给你的纯文本收到?中文翻给我看看

楼主:
@ king5555 ,真别扭,背地下说话,你找小跑堂把你弄上来。你说的那些破话十句听不懂8句。jz是个老保管员,啥也没做过‘,别说什么实验,翻译,教学,分析,论文,都没做过,统统瞎说。老9哪儿错了,确是jz连文中说的“输入信号”都不知道。你记得吗,56年前就是这位jz,把个超再生接收电路非说是超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