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模块外围电路设计一般都按技术手册上推荐的来吗?

楼主(2018-12-15):
如题。我要用金升阳的一个电源模块,LS03-15BxxSR2S系列的。大家在设计外围电路的时候,都是按照技术手册的推荐来选用器件的吗?用手头上现有的来替代性能会打折吗?比如把电解电容换成安规电容?NTC用阻值更大的?本人完全菜鸟,恳请各位指教!

1544842057(1).jpg (131.45 KB )

楼主:
这个分区没有什么人气啊。。。

楼主:
人工置顶。顶两次,再一次没有回,就不顶了。

网友A:
按推荐的来

楼主:
电容什么的我都按手册买了,NTC用了阻值稍大点多。我觉得有点差别应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