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请教一下用AD读取滑动变阻器电压问题

楼主(2018-12-15):
我想通过STM32的AD,读取两个滑动变阻器的电压值,电路不知道怎么接。我现在是1K电阻和滑动变阻器串联接3.3V和GND上,滑动端输出直接接AD管教,单独接一路AD没问题,一起接两路就不行了,发现两路一起接的话相当于两个滑动变阻器并联了,阻值不对了,谁知道怎么改一下电路

网友A:
电源要隔开,串个二极管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要隔开,串个二极管再试

在哪个位置串二极管

网友B:
你是不是学电子的哦?两个可变电阻分别接到两个AD脚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学电子的哦?两个可变电阻分别接到两个AD脚不就可以了?

你确定直接接到AD脚,两个滑动变阻器就不是并联关系了

网友C:
用运放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隔一下!

电路比较菜,能给具体接出来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比较菜,能给具体接出来吗,谢谢

用个射随电路就可以试试!

网友D:
你的2路ad分别接2路stm32的ad端口吧?
不应该出现你说的情况,奇怪

网友E:
一个电位器电路会,二个电位器电路就不会,真的不是菜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2路ad分别接2路stm32的ad端口吧?
不应该出现你说的情况,奇怪

对,分别接的,我先将滑动端和单片机连接那端断开,量滑动变阻器两端,正常是10K电阻,变成5K了,相当于两路并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位器电路会,二个电位器电路就不会,真的不是菜的问题了

电路图在上面呢,一路两路都有,有问题吗

网友B: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认为两个滑动变阻器的抽头分别接到MCU的两个AD口后是连在一起的?你用万用表测的是哪里?如果测的是滑动变阻器接+3.3V那一端对地电阻是5k,那也是应该的,两个10k电阻并联不就是5K?,

网友F:
从电源的视角看确实是并联的。
但并不影响它们的输出值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在上面呢,一路两路都有,有问题吗

电路没有问题,是你的思路有问题,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测量电位器二端的电阻,有什么意思呢,电位器还和电源、电源上所有的器件都并联在一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分别接的,我先将滑动端和单片机连接那端断开,量滑动变阻器两端,正常是10K电阻,变成5K了,相当于 ...

你的测试,使用万用表测试的?
你用单片机ad试试读出的值,先断开一路和2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测试,使用万用表测试的?
你用单片机ad试试读出的值,先断开一路和2路有什么区别? ...

对,用万用表测的,周六周日能试上,我试完再把结果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没有问题,是你的思路有问题,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测量电位器二端的电阻,有什么意思呢,电位器 ...

明白了,我周末直接上程序测一下,再把结果发过来,有问题再继续请教,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认为两个滑动变阻器的抽头分别接到MCU的两个AD口后是连在一起的?你用万用表测的是哪里? ...

我一直没转过来弯,AD与滑动变阻器抽头断开,直接量3.3V和GND,我一看总电阻都变了,我要是随便滑动抽头阻值也会变,而且变化范围缩减一半,实际测量发现并没有这个影响,陷入误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电源的视角看确实是并联的。
但并不影响它们的输出值是相互独立的。

谢谢您的解答,现在才想明白,周末直接码程序整,之前以为电路有问题,就没往下进行

楼主:
搞定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隔一下!

已经解决了,电路没改变,我的想法有问题,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2路ad分别接2路stm32的ad端口吧?
不应该出现你说的情况,奇怪

电路没问题,我的想法有问题,上程序直接就可以用了,能正常读出电压值,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认为两个滑动变阻器的抽头分别接到MCU的两个AD口后是连在一起的?你用万用表测的是哪里? ...

谢谢您的解答,  我之前想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