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BMS大电流关断异常250A

楼主(2018-12-15):
最近在做一个bms板,最大放电电流要到800A,小电流的时候关断都是正常的,mos栅极信号很干净,但是当电流超过250A之后,每次关断后,DS电压上升到位后,栅极总会有个干扰信号,电流越大,干扰越大,会导致整个mos组都处在放大状态,然后炸机.大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分析分析.示波器图黄色是栅极信号,绿色是电流,蓝色是ds,ds有并大电容吸收关断后的电流尖峰所以上升比较慢,但是上升到位后栅极还是有有干扰.
图上是270A的时候,电流再大干扰更严重,会变成一直处于开关状态或者放大状态.已经烧了好几次mos了 .

楼主:
大佬呢,求解惑

网友A:
加大栅极串联电阻试试,关断太快,漏极电压上升太快,耦合到栅极了。
实在不行,多组负载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栅极串联电阻试试,关断太快,漏极电压上升太快,耦合到栅极了。
实在不行,多组负载放电。 ...

最开始关断后DS电压尖峰很高,后面在DS并了大电解,关断后DS电压用了80us才上升到位,而且也没尖峰上冲,很平缓了,但还是在DS上升到位后,GS信号就开始振动,电流越大振动越明显.
蓝色:DS
黄色:GS
绿色:电流

楼主:
传个比较清晰的示波器图1号黄色是GS
2号蓝色是DS
4号绿色是电流

楼主:
补充一张370A的时候,DS电压冲上去后,
电压比电池电压高,又反过来给电池充电,这时候GS开始振动(对应绿色为负的那一段,电流最小为 -4A,)

1号黄色是GS
2号蓝色是DS
3号紫色是驱动IC的输入信号
4号绿色是电流

网友B(2019-02-22):
大电流放电反电动势很大,需要在PCAK端加TVS;在R53上并联TVS和电容

网友C:
如果这样短路保护肯定是没法做了

网友D:
最开始关断后DS电压尖峰很高,后面在DS并了大电解,关断后DS电压用了80us才上升到位,而且也没尖峰上冲,很平缓了,但还是在DS上升到位后,GS信号就开始振动,电流越大振动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