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电池过充?

楼主(2018-12-15):
大家好。我要在汽车上装个小的锂电池。汽车发电机是14V多点,充电电压12.9V,因此我会用稳压器。但还有个问题:汽车在开,就会一直充电,那岂不过充了?
问了几个卖充电器的,都是表面上说充满了自动断电,一深究发现做不到。我上次买电瓶车充电器就是这样,后来只好专门接了个定时器。可是这次汽车里,肯定用不了定时器。
哪位有办法吗?谢谢!

电池管理芯片啊。看自己的电池是几串几并直接买锂电保护板就行

网友A:
一般都是三段充电,开始恒流-然后恒压均充(电压比较高)-最后恒压浮充(电压相对低,补充电池自放电),所以你的那个充满断开也是不正确的。只要买好的充电器,都是会有保护的,不一定最后充满的时候断开的。

网友B:
买块专用的DC/DC充电板

网友C:
用锂电池充电控制芯片就是,充电工艺由芯片内电路控制,自己拿MCU做控制也行。

网友D:
按照你的12.9,应该是三元聚合物三串。安全充电电压为4.2*3=12.6。而不是12.9,这个已经过了。
基于安全性考虑,理论上三元长期在线高恒压是不允许的,所以,建议做个恒流DC-DC电源,根据你选择的单元容量,选择I=AH*0.3为最大电流。比如电芯5AH的,则充电电流最大1.5A,加单片机,检测3组电池电压,必须在任意一组充电到4.2时候,完全切断充电。考虑到后备容量,你可以设置单片机在任意单元电压跌落到3.75左右(剩余容量约50%),再次启动充电过程。这样,后备容量基本上满足,而且不会连续在线,安全性也基本上得到满足。

网友E:
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12.9,应该是三元聚合物三串。安全充电电压为4.2*3=12.6。而不是12.9,这个已经过了。
基于安全性 ...

请问锂电池是不能一直处在满电状态吗?

网友G:
自己设计的话,可以用专用充电芯片,比如MAX1873,另外你那个应该是12.6V,不是12.9,三节锂电池

网友H:
做一个过压自动断电的电路,当电池电压充到某一值时,给锂电池充电的电源就会断开 如图,本人测过,是可行的,可根据实际电池满电电压来做设定

网友I:
正常充电应该分为三段时间,最后一段的充电是比较弱的,起个保护作用,但是不一定充满的时候断开。

网友I:
当然也可以做一个过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