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模电的两个推导过程!

楼主(2018-12-15):
:

有空就上网看看别人在学什么,怎么学的,开开眼界。
下面是合肥的工程师,和青花大学的学生,推导模电的过程。

网友A:
下电路我仿真多次,效果不理想,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说这个,是想说明我重复过多次的说法,就是学模拟电路,学到最后除了会节点法列方程解方程,其它的全是没掌握。

也就是说,经过这个模式训练出来的人,看到电路,不管3721,上来就有节点法列方程的冲动!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了。

这个运放带通电路的增大问题是直流分量大,电路指标没有“无限增益”那个电路好。当然,只是仿真的比对。
涉及到物理模型,分布参数还是不靠谱,因此模拟制造商以FAB工厂为佳,不求先进制程。为的是制造参数的稳定,不影响板图的完美性。
只会仿真没有实际电路,是出不了真知的,毕竟是在别人的底层软件或数学模型上做,他人有问题,还是搞不明白问题在那?目前数字电路的仿真可靠性(低速的,不涉及到信号传输完整性的问题),对模拟电路的仿真是不可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这个,是想说明我重复过多次的说法,就是学模拟电路,学到最后除了会节点法列方程解方程,其它的全是没 ...

国内以开发模拟器件的制造商多以FABLESS的模式代工,很难在市埸上跟国外的著名品牌竟争。

网友B:
模拟器件相比数字器件容差值太小,必须跟制造工艺特性调正器件板图或模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件相比数字器件容差值太小,必须跟制造工艺特性调正器件板图或模型参数。 ...

仿真是门技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从库里调个器件搭电路,然后设置交流还是瞬态等仿真,然后点击run按钮就搞定了!实际上不是这么玩的。

尤其是IC设计,严重依赖仿真,管子模型精度非常高,上百个参数,甚至芯片中从硅片到pad之间的键合线,这段导线的模型复杂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这是跟工艺有关的参数,也说明了我的观点。这是长期摸出来的吧。
赞同,功力不够的人仿真只有害没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