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比较器LM339的参数(曲线)的疑问

楼主(2018-12-15):
图1和图2是比较器LM339的两个曲线图,这两个曲线的含义是什么呢?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此二曲线族表示不同过驱动之下的延迟时间。

网友B:
它的意思是输入比较大的信号翻转会比较快。

网友C:
2楼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意思是输入比较大的信号翻转会比较快。

你好,可以这样说吗:“这个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小于5mV时,则比较器识别不了(区分不了哪个输入端高,哪个输入端电压低)"???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这样说吗:“这个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小于5mV时,则比较器识别不了(区分不了哪个输入 ...

小于5毫伏也可以识别。但它也有失调电压的,结果可能会受影响----大约可以认为不能可靠识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这样说吗:“这个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小于5mV时,则比较器识别不了(区分不了哪个输入 ...

而且它本质上也是放大器,太小的电压放大之后也不能可靠的输出“高/低”风格的逻辑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这样说吗:“这个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小于5mV时,则比较器识别不了(区分不了哪个输入 ...

“这个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小于5mV时,则比较器识别不了(区分不了哪个输入端高,哪个输入端电压低)"???

不是这个意思。比较器虽然有失调电压的问题,但失调电压没有5mV这么大。
图中5mV,也是指过驱动5mV,即超过翻转电压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二曲线族表示不同过驱动之下的延迟时间。

前辈,您好!能详细点吗?比如,拿图中的100mV来说,此时延时多少呢?(过压100mV是和哪个相比呢)
另外,1. 图中的纵坐标有点看不明白(两处0)。
          2. 图中红色方框处的那根折线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于5毫伏也可以识别。但它也有失调电压的,结果可能会受影响----大约可以认为不能可靠识别吧 ...

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能详细点吗?比如,拿图中的100mV来说,此时延时多少呢?(过压100mV是和哪个相比呢)
另外 ...

延迟从输入脉冲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开始计算,即横轴(时间)为0处。
你贴出的图,过驱动100mV那条,相对于输入信号,延迟大约0.35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能详细点吗?比如,拿图中的100mV来说,此时延时多少呢?(过压100mV是和哪个相比呢)
另外 ...

那是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小于5mV时,则比较器识别不了(区分不了哪个输入端高,哪个输入端电 ...

明白了,谢谢! 即超过越多,翻转的越快。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和翻转电压相比较,这个差值小于多少,就不能可靠翻转。要看哪个参数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能详细点吗?比如,拿图中的100mV来说,此时延时多少呢?(过压100mV是和哪个相比呢)
另外 ...

纵坐标两个0,一个是输出信号(在上),另一个是输入信号(在下)。
红色矩形上边的折线,表示纵坐标折断(上边是输出信号,下边是输入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即超过越多,翻转的越快。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和翻转电压相比较,这个差值小于多少,就 ...

和翻转电压相比较,这个差值小于多少,就不能可靠翻转。要看哪个参数呢?
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翻转电压相比较,这个差值小于多少,就不能可靠翻转。要看哪个参数呢?
看这个

厉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