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作可控电阻的疑惑

楼主:
教科书中明确说明,场效应管在电压很低时呈电阻特性,可作可控电阻用。而三极管不能。

但是可以看到一些三极管作幅度控制的实际应用,就是作可控电阻来用的,且是交流,就是说会出现集电极电压比发射极低的倒置状态下工作(对NPN管来说),发射结却是正偏,不是简单的ce倒置。一直疑惑怎么回事?以及Uce为反向时的特性曲线图,如上图那样,0V左边是什么样子的?好像没有啊?
这是三极管倒置作静噪控制用

这是录音机ALC电路

@captzs 说这种应用需要正反向对称的特殊管子,但是即便这样,仍然不是电阻特性呀?怎么控制幅度?做静噪时也是正向时低阻,信号为负时怎样个工作状况?

网友A(2018-12-15):
你上传的资料我没有接触过,平时对三极管当可变电阻用只是在运放振荡电路玩过,是单向。
三极管倒置使用的Ie和Ib成线性曾经仿真做出曲线,如附件。
三极管倒置使用的优点,Ie/Ib曲线呈线性,无须偏置电路,输入端在BE(A电路),可以调理几乎稍大于0的小微信号,适合低电源压(低至0.5v)线性放大数mA以内正弦波基区和发射区的电流都流向集电区,即Ic=Ie+Ib。反向电流增益系数(Reverse current gain coefficient,用βr表示) βr=Ie/Ib,多数是数倍或小于1,个别比β大,不同型号三极管的βr曲线各不相同。以下是βr=Ie/Ib=5的电流曲线,绿字是小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资料我没有接触过,平时对三极管当可变电阻用只是在运放振荡电路玩过,是单向。
三极管倒置使用的I ...

就是说正向时确实不能作可变电阻用,但是并没有如@king5555 所说的两颗正反偏并联,但是该管没有标具体型号。
虽然可以仿真,不知道此时的仿真可信吗?仿真总感觉不是十分可靠,例如在那边帖子中做了个功放,仿真指标不错,但是实际自激振荡。
绿字是小微电流,迷惑了,绿字除下来不是5啊?也不是线性啊?29估计是写错了。

网友B:
三极管不是电阻性的,在电阻网络中当作衰减电阻匹配进行幅度控制,本身就有它的局限性,当后代出现场效应管后,这样的方案基本上就被摒弃了。
作为静音控制是一个特例,首先的因为集成电路制造工艺限制,混合的会让成本大大增加,所以,采用倒置三极管(低Hfe)交流做静音控制是可行的,只要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这个管子在正反向电压比较低时候都可以完全进入饱和状态,实现信号线对地的低阻抗从而实现静音。这里用到的是饱和而不是可变线性区,和用三极管线性控制交流信号幅度有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不是电阻性的,在电阻网络中当作衰减电阻匹配进行幅度控制,本身就有它的局限性,当后代出现场效应管 ...

静噪时是饱和,但是负半周时be导通,ce反偏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静噪时是饱和,但是负半周时be导通,ce反偏是怎么工作的?

通过适当电路设计,三极管做静音可以取得较好效果。但是做为幅度控制,效果并不太好,应用也不多。
个人不建议楼主过多关注该特性应用,即便是做为学习探讨,也不宜一下涉及类型太多。我倒想也说两句,结果楼主越扯越多,没法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适当电路设计,三极管做静音可以取得较好效果。但是做为幅度控制,效果并不太好,应用也不多。
个人 ...

早就有疑惑,了解一下。

楼主:
@king5555 5楼的0.1V电源是指信号源是负0.1伏时

楼主:
@king5555 你ALC的帖子在哪里?

网友D:
在载住到欠包和状态,IC电流由二者参数控制,IB和VCE,在不同的IB下,IB/VCE是不同的线局,动态电阻是由IB控制,但是BJT的硬属性,不适宜用作可变电阻,倒是JFET或MOS管,或电子管作可变电阻为佳,动态大。

网友A:
   楼上网友说三极管当作可变电阻使用比MOS差,确实如此,我在文氏振荡和555振荡仿真时深有体会。但是倒置使用三极管不用直流偏置,对输入信号幅度要求低是有优势。现在换个思路,即利用三极管的电压变化等效电阻的大小。例如附件电路,三极管电压的改变,就改变电容充放电的转折电压,正弦波就调制脉冲序列的周期输出。三极管与电阻串联,也就等效电阻的改变。

楼主:
忽然想明白了,5楼的图当信号是0V时,be和bc并联,通常bc的电阻要小一些,此时Ic要比Ie略大一点。当信号为负时,c极电压更低,此时是倒置了,bc正偏,be反偏。此时实际上是射极输出,导通的bc结电阻随Ib而变化,于是呈现电阻性。大致这个样子。

楼主:
@king5555 正向时还是不行。电容容量较大,是交流耦合,两端电压基本上不随信号而变化。由于bc电阻略小一些,电容导致的结果是c极有个小的正电压,Ib越大这个正电压应该越高。按晶体管特性曲线,正向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