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keil编译器为什么报错

楼主(2018-12-15):
keil5在主函数中包含一个头文件,头文件是空的,编译没有出错,但在执行时报错。

网友A:
mian-》main

犀利的眼神
最大的错误,哈哈。

楼主:
天啊,居然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首先很感谢你指出这个问题,其次void 后面跟函数名可以是任意名字,所以即使我写成mian也是没问题的,而我编译报错的是没有找到“_vectors”这个文件,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是没添加启动文件和void SystemInit(void)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很感谢你指出这个问题,其次void 后面跟函数名可以是任意名字,所以即使我写成mian也是没问题的,而 ...

如果不在keil下 ,在vs下会有这个问题吗

我猜是不是有个汇编的启动代码.s没有加进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是没添加启动文件和void SystemInit(void)函数

这函数里有啥呀?

网友C:
设置系统晶振等初始化动作,会在main函数之前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设置系统晶振等初始化动作,会在main函数之前执行

那有提到vector之类的嘛

楼主:
空函数也行

网友D(2019-03-27):
所以即使我写成mian也是没问题的,而我编译报错的是没有找到“_vectors”这个文件,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