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C-DC电源中电阻出现火花并烧掉问题

楼主:
AC-DC开关电源,提供两路隔离的电压输出,两路都是5V。一路供给485芯片,另一路经过7133供给MCU,MCU消耗的电流<20mA。

出现的问题:
R19电阻上会出现火花,时间长了之后,R19电阻会烧掉。
不知道为何?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原理图:

PCB:

网友A(点评):
R19换成自恢复保险丝,这种功率电阻随时都会爆

网友B(2018-12-16):
这样的接法,R19在第一次通电瞬间,随着接入随机,最大耐压可达300V,瞬间功率自己算。
因此,产生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正常这样的线路,这里不需要接这么一个电阻的。
如果为了安全起见,弄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就成。
想消除插头插入火化的,用一个NTC,你这个线路一个NTC大概就0.1A以上应该可以了吧,可以选择很小的的那一档功率NTC  60D-5,这样二极管安全,接入肯定无火化、冲击。
简单的是在输入回路,有意在铜箔部分做个瓶颈,器件故障,直接烧断铜箔就很安全了。

网友C:
总感觉这个半波整流看着别扭

网友D:
换成线绕式阻燃保险丝电阻,
不要瞎换电阻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接法,R19在第一次通电瞬间,随着接入随机,最大耐压可达300V,瞬间功率自己算。
因此,产生这个情况 ...

谢谢答复,我先让客户试一下使用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线绕式阻燃保险丝电阻,
不要瞎换电阻类型

谢谢答复,我先让客户试用一下自恢复式保险丝。

网友E:
上电瞬间的时候,由于后面有大电解电容的存在,电流非常大,你的电阻的功率能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