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flash单片机 定时器捕获 只有一个通道吗?

楼主(2018-12-16):
用的0541,产品需要两通道  捕获 来测量脉冲,之前用的STM8S 系列有4CH,想换到0541   ,看只有T5一个捕获通道  。

网友A:
同时捕获的话,是只有一个通道,但捕获通道可以分时复用,T5可以映射到任意管脚。另外,定时器0、1也可以测量高电平的脉宽:当GATEx(x = 0,1) = 1时,只有在外部输入信号INTx(x = 0,1)为高电平时TRx(x = 0,1)才会被置1,定时器Tx才会计数,从而可测量INTx(x = 0,1)的正脉冲宽度。

网友B:
感觉分时复用不适合太快的场合,,还是取决于你信号的频率的。

网友C:
如果太快的话也不合适

网友D(2019-01-25):
主要看楼主能不能接受这种方式 能不能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