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画PCB很卡,求升级方法或推荐一个新本

楼主(2018-12-16):
如题,笔记本电脑主要是用来画PCB和写程序的,设计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和 IAR,最近发现画PCB很卡,表现为反应慢,延迟;
电脑配置如下,求一个升级方法
或者换一台二手笔记本,主要用途是办公,画PCB,写程序,
换笔记本的目标价格:700RMB。
大佬们不吝赐教!

@ASHYLAI :傻了
这孩子,疯了?

网友A:
这笔记本大概10年前的配置了吧,换个thinkpad装个ssd,快到飞

好的,谢谢哈

网友B:
换了把哥,独显都没有,把硬盘拿下来当个移动盘,别的扔了换个新的。时间也是金钱。

好的,谢谢哈

楼主:
底层电工的工资水平决定了笔记本价格,一言难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底层电工的工资水平决定了笔记本价格,一言难尽

   咸鱼买根DDR2 667 的2G内存, 大概几十就搞定,京东买块三星860EVO SSD 256 300多, 512G  500多或者是西部数据的蓝盘500G,性价比高一些,SSD不要贪便宜。。。

好的,谢谢,综合考虑还是换个笔记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咸鱼买根DDR2 667 的2G内存, 大概几十就搞定,京东买块三星860EVO SSD 256 300多, 512G  500多或者是 ...

这个笔记本支持ssd吗?

网友:
楼主混的这么惨吗。
700多建议装个固态价格内存条,就不要换电脑了

混的是不咋的。。。。

网友E:
加内存靠谱,再加个2G组成双通道,不但容量大了,速度也会翻倍。

还要上WIN7 64位,要不然加了内存也用不上。

好的,谢谢哈

网友F:
700的预算,别换电脑了,换99SE吧,保证不卡.

也会卡的,不卡是因为你设计的PCB不够复杂,6层板以上,铺地,你再看看卡不卡

网友A:
电工不要在笔记本上面节省,至少买个1500左右的二手thinkpad , T440P或者T450,换个SSD快到飞;至少画图画板,用几年不成问题 ;
T7100 架构太老了

好的,谢谢哈

网友G:
你用99SE吧,要不就是DXP2004,或者06,其他就差多了

用的是AD09精简板,还是卡。。。。。

网友H:
电脑不用换了,还能挺3年
换工具 不要用AD
用cadence   这不卡

cadence高端货,不会用。。。

网友I:
老古董啊,再珍藏几年就值钱了

网友J:
如果显卡,CPU不是集成的话,某鱼搞个显卡,CPU,内存条,加SSD就好了。随便重新上个硅脂

好的,谢谢哈

网友K:
这个本本,只能用来烧程序用了,用来干活已经非常吃力了。果断淘汰。

网友L:
不妨试试二手的latitude 7490

@skw168 :可以买二手的latitude E7440或者7450两三千的样子。这种高端货即使二手用着也比某些本本舒服。我这个7440用了4年了还和刚买的时候一样。当然二手的水很深需要多观察。
刚查了下6000+,土豪你还差朋友吗

网友M:
问下各位,我PADS9.5用I7 6700k(台式机2年前办公室用)、X2 260(AMD台式机7年前配)、I5-6200U(笔记本2年前买移动办公用)、三个一样在选择元器件后挪动四五个个没问题,但挪动几十个元件都一样的卡,就像幻灯片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M:
问下各位,我PADS9.5用I7 6700k(台式机2年前办公室用)、X2 260(AMD台式机7年前配)、I5-6200U(笔记本2年 ...

换PADSVX.2.4试试,另外系统装在固态上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换PADSVX.2.4试试,另外系统装在固态上了吗?

换过PADSVX版本试过,系统也是换到固态的,
1、I7 6700K配的是华硕Z170-AR + 16G +三星850 250G + HDD2T;
2、AMD X2 260配的是微星880GM-E35 + 4G + HDD2T;
3、I5 6200U笔记本 + 主板没通用型号 + 12G + 三星850 250G + HDD1T;
我觉得不是CPU、主板、内存、硬盘的问题,因为我用过一台十年前的主机来用PADS9.5,十年前也就4K档位,这四台卡顿的速度感觉都是一样的。
我怀疑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因为这四台机都是集显。
谢谢。

网友N:
r61应该是联想收购ibm之后的,飞线主板的笔记本. 应该14年了吧.  700元可以加ssd了....
我觉得你可以换工作了....

08年的老本了,技术水平决定了我目前的位置,没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换过PADSVX版本试过,系统也是换到固态的,
1、I7 6700K配的是华硕Z170-AR + 16G +三星850 250G + HDD2T; ...

那就奇怪了,我这里不卡。。。。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那就奇怪了,我这里不卡。。。。

能不能把你的配置发给下,最好全部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能不能把你的配置发给下,最好全部的,谢谢。

      你指的卡是在layout 里面选一堆元件,然后移动?画面是顿的?这个好像PADS都这样,元件选多了移动,画面帧率是一帧一帧的,这个是正常的,一般画线什么的不卡就行

网友O:
ThinkPad有问题,我的是X270,经常动快一点就死机了。还是台式机好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卡是在layout 里面选一堆元件,然后移动?画面是顿的?这个好像PADS都这样,元件选多了移动, ...

是,像是1秒只有1帧。运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网友P:
据说 AD18比AD17改进了很多卡顿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新的CPU进行了优化....

网友Q:
帮忙顶贴,楼主居然和我用差不多的笔记本电脑,我用的是thinkpad T61 .很多年前就升级内存和固态了,还装了win7 64位。现实情况是还是有点卡

网友R:
原来你用的联想卖国贼的电脑,肯定卡啊,不卡你卡谁。

网友L:
引用 网友N:
r61应该是联想收购ibm之后的,飞线主板的笔记本. 应该14年了吧.  700元可以加ssd了....
我觉得你可以换工作 ...

IBM被联想收了之后thinkpad为什么比之前差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IBM被联想收了之后thinkpad为什么比之前差了

比如给神州贴上个戴尔的牌子,你说差不差?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比如给神州贴上个戴尔的牌子,你说差不差?

把之前设计ThinkPad的人都赶走换联想的人上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把之前设计ThinkPad的人都赶走换联想的人上了吗

r61应该是第一台全部联想工程师设计的thinkpad. 后面只有t系列和x系列是ibm公司设计,其他都是联想设计

网友S:
你这个配置和我神舟w230r配置差不多,我的10年了还在用,说下目前配置:酷睿2 t6700,3G内存(965只认到3g),固态硬盘做系统盘,机械盘放光驱位,目前开关机很快,用着也没咋觉得卡。AD9(2层板,4层都很少画),mdk都在用。965这个芯片组还是很经典的。比我在公司用的dell台式机,mdk编译程序时能看到慢,但是慢几十秒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