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去耦电容

楼主(2018-12-16):
数字电路去耦电容

数字电路输出信号电平转换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在供电线和电源内阻上产生较大的压降,使供电电压产生跳变,产生阻抗噪声(亦称开关噪声),形成干扰源。

一、冲击电流的产生:
(1)输出级控制正负逻辑输出的管子短时间同时导通,产生瞬态尖峰电流
(2)受负载电容影响,输出逻辑由“0”转换至“1”时,由于对负载电容的充电而产生瞬态尖峰电流。
    瞬态尖峰电流可达50ma,动作时间大约几ns至几十ns。

二、降低冲击电流影响的措施:
(1)降低供电电源内阻和供电线阻抗
(2)匹配去耦电容

三、何为去耦电容
    在ic(或电路)电源线端和地线端加接的电容称为去耦电容。

四、去耦电容如何取值
    去耦电容取值一般为0.01~0.1uf,频率越高,去耦电容值越小。

五、去耦电容的种类
(1)独石  (2)玻璃釉  (3)瓷片  (4)钽

六、去耦电容的放置
    去耦电容应放置于电源入口处,连线应尽可能短。

网友A:
理想电容的阻抗随着频率提高而单调降低。

网友B:
所有电解电容均有极性

网友C:
电容在高频滤波应用中可直接媲美固态钽电容

网友D:
薄膜型电容一般使用绕线,增加了电感,因此不适合电源去耦应用。

网友E:
用等效交流阻抗来评估一个去耦电容的优劣

网友F:
电容的阻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信号的频谱成分。

网友G:
稳压电源以及去耦电容是构成电源系统的两个重要部分。

网友H:
采用电容去耦是解决电源噪声问题的主要方法。

网友I: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 0.1μF

网友J:
在集成电路的电源引脚附近有一个电解电容器

网友H:
这种方法对提高瞬态电流的响应速度

网友A:
随着频率不断升高,阻抗由于电容的ESL而开始上升。

网友G:
现在芯片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对于高速处理芯片,负载芯片的电流需求变化也是非常快。内部晶体管开关速度极快。

网友B:
大多数去耦应用不建议使用通用铝电解电容。

网友F:
如果电容的引脚电感或ESR很高,那么可以另外选择电容或并联放置电容以降低等效电感和电阻。

网友C:
钽电容比铝开关电解电容呈现出更高的电容体积比,且具有更高的频率范围和更低的ESR。

网友E:
选择去耦电容时,充分理解上述非理想性是很重要的

网友D:
务必选择击穿电压至少为电源电压两倍的电容

网友J:
使用去耦电容来滤波

网友I:
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0.1u,0.01u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