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
制作循迹小车完全教程

楼主:
Arduino制作循迹小车完全教程
循迹小车曾是大学期间最早接触的智能科技竞赛作品。现在它已经是生活中常见的儿童玩具,也成为儿童课外培训课的内容,我相信,对于孩子和那些没有接触过它的成人来说,依旧会对循迹小车充满好奇和喜爱。今天我就把我制作循迹小车的资料和流程分享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出充满科技感的循迹小车。
材料清单:
车体:一张板(木板、塑料板、甚至是雪糕棒拼接的),万向轮或小轴承、铜柱、车轮、电机;
硬件:Arduino Uno或Arduino Nano,电机驱动模块、红外传感器*3、电源、杜邦线。
软件:一个安装了Arduino程序的电脑

在讲解如何制作循迹小车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结构组成和运行原理,理清软件硬件实现的思路,对我们后期制作循迹小车会更有帮助。宏观上看主要包括车体、硬件电路和软件编程三部分。它的整个运行原理就是前端的红外传感器检测黑线的存在,并将它的位置信号反馈给主控板,主控程序对小车位置进行分析,从而控制两个电机的速度(差速运行),达到直行、左转、右转、倒车等操作效果。

那么具体的制作和零件选择,我们来依次分析一下。
车体部分:
首先来拆解循迹小车的车体结构。循迹小车的车体可以做得非常简单,也可以设计的很复杂但更美观。一张板子配上电机和车轮就可以做好,如果想要设计出可爱的造型,那你就要费点时间和精力了。
(1)这里不在设计上过于纠结,通过一个简单的结构说清楚车体的制作:
这是一个简单的车体结构,一张塑料洞洞板,通过螺钉、螺母、电机固定架将电机固定在洞洞板上,再将与电机轴尺寸合适的车轮直接插到电机轴上,最后在洞洞板前端用铁丝固定一个小轴承充当前轮,车体部分就完成了。
型号:
电机:N20减速电机(购物网站很容易搜到,大概在10元左右)
车轮:与电机轴配套的D型孔的橡胶轮(搜索N20电机橡胶轮)
电机固定架:搜索N20电机固定架。
底板:搜索固位板可以找到很多,这个比较随意。
轴承:外径10mm左右都可以,或者也可以选择其他圆形结构替代。
综上,重点是选定电机,车轮和固定架匹配电机就可以,至于底板可以自由选择,考虑好如何固定电机和前轮就可以。
(2)另外介绍一种常见的可以买到的车体,如图:

这种类型的车体是平时最常见的车体结构,在网上搜索智能车套件,会有很多选择。当然,想动手自己尝试设计组装的也可以买好配件自由发挥。对于这个底板,看上去很复杂,其实上面预留的孔也是随意切割,只要匹配电机和万向轮的固定孔位就可以。家里有木工工具的也可以自己锯一块木板,打几个孔也能搞定。或者会CAD设计的,把图纸拿到街边的广告制作店铺,分分钟也可以加工出来漂亮的亚克力底板。
电机:TT电机,相对N20电机要便宜一半左右
轮子:选择与电机轴配套的孔型,这个电机轴是扁的,网上搜索TT电机橡胶轮可以找到。
万向轮:网上很容易找到,重点关注螺丝固定孔与底板上对应孔的匹配。
总结:车体部分实际上并不难,重点是要做好各个组件的安装匹配。同时,不要忘记后面主控板、传感器的安装位置,需要提前确定好,并预留孔位。
硬件电路部分:
硬件电路部分主要包括主控板、电机驱动模块、红外循迹传感器、电源等。
(1)主控板以Arduino Uno为例进行讲解,对于没有编程经验的会简单一些,它还可以实现图形化编程界面(Mixly),更是适合儿童编程学习。板子价格相对便宜,20元左右,一个板子+一条数据线就可以用起来了。
主控板的外形如下图所示,它的学习不是一下可以说清楚的,我后面会给大家提供部分资料,也会把跟小车相关的用法讲清楚。

从图上看到,这块板子有14个数字输入/输出端口,6个PWM端口。数字端口主要用于传递高低电平,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红外传感器就是连接到这些端口上,通过高低电平来传递消息;PWM端口是在板子上标有“~”符号的端口,电机驱动的逻辑输入端口就是跟PWM端口连接,它是用来给电机设定速度的,一般值在0-255之间。
USB接口通过数据线与电脑连接,便于下载程序到主板上。
电源接口可以与外部5V或3.3V电源连接,要注意看板子上的标识,不可以随意接,也可以用来给传感器供电。如果电源接口不够用,可自行连接导线扩展,但也要注意不能过多,电流太大容易烧芯片。
注意:主控板供电只能是3.3V或5V,我们直接用后面的电机驱动模块中的5V供电便可以。
板子的资料和对应软件下载都罗列出来:
1. 插上UNO开发板,驱动会自动安装
2.在die里面选择板卡 UNO
3. 选择COM端口,这个可以在我的电脑里查询,刚刚你的UNO开发板里面端口。
这里把软件安装完成后的板卡选择和COM端口选择截图演示,以便不懂的朋友参阅。这两个端口的设置是为了将程序传输到主控板上,必须选择对应的板卡(主控板型号)和电脑连接端口。如下图:

2)红外循迹传感器模块:就像人的眼睛,是用于判断黑线的。红外循迹传感器上有两个二极管,一个是发射红外信号,另一个可以接收红外信号。当传感器下方是黑线时,黑色可以大量吸收红外信号,从而导致返回的红外信号非常微弱;当传感器下方不是黑色时,,大量的红外信号被反射回来,被接收端接收。从而可以判断黑线的存在了,这就是红外循迹传感器的作用原理。
网上的红外循迹传感器也是多种多样,不过使用都是一样的,最主要的就是判断在扫描到黑线时,返回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个在产品介绍那都会有介绍。红外循迹传感器模块大概如下图所示:

图上看出传感器上有4个接线端和3个接线端的区别,它们都会有电源正极Vcc、负极GND、数字输出口D0,而多出那一个端口是A0,也就是模拟输出端,这个对我们使用并不影响,我们只使用数字输出端(D0)就可以。
在使用时,只需将电源端接好,把数字输出端接到主控板的数字输入/输出端口,便完成连接。具体连接图在后面展示。

在购买时注意购买红外循迹传感器模块,而不能直接购买红外传感器。因为单独的红外传感器是用不了的,需要其他芯片配合使用。模块上都是集成好的,可以直接使用。

(3)电机驱动模块,是用于对电机速度和转向的控制模块。费用大概在10元左右,其端口连接会多点,但并不复杂。我来依次说明,如下图,左右两端蓝色的输出A和输出B是连接两个电机的,把左侧电机的两条线接到输出A,同理,右侧接到输出B。外部供电可以选择5-35v,但一般12v或9v就足够。电源正极接在下图的12v供电端,负极接在供电GND端,而图中5V供电可以用于给控制板和红外循迹传感器进行供电,注意负极都是要接到供电GND。最后就是逻辑输入这四个端口,需要跟控制板上的数字输入/输出端口相连接,左侧两个是控制左侧电机,而右侧两个是控制右侧电机。
具体的连接图示在最后展示。
(4)电源部分则可以直接买12V锂电池,或者比较简单的就购买9v电池,配上连接头就能直接使用。
由于篇幅有限,仅对用到的硬件部分进行简单介绍,但足以完成循迹小车的制作。下面我就把整体的硬件连接图展示出来。

软件编程部分:
该部分应该是整个循迹小车的核心,它赋予小车思想,让小车智能化。对于该部分的实现,方式方法都有很多种,比如利用Arduino IDE界面直接代码编程,还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进行拖拽编程,如Mixly。方法上有直接法,就是对电机的控制人为设定参数,简单粗暴;还有会结合PID算法的高级控制,这种方法对于小车的响应速度更快,也更合理,但是难度会高一些。
该**就是科普性质,所以先通过最简单的方式,实现小车的循迹功能。编程的整体思想是先判断黑线的位置,当中间传感器扫描到黑线时,小车位置正确,电机继续按原始速度行走;当左侧传感器扫描到黑线时,此时小车已经偏右,需要及时向左校正,左侧电机减速,右侧电机加速,完成左转;当右侧传感器扫描到黑线时,此时小车已经偏左,需要及时向右校正,左侧电机加速,右侧电机减速,完成右转;下面列出上述电路连接对应的程序:
static int initial_motor_speed=100;
const int IN_A1=6;
const int IN_A2=9;
const int IN_B1=10;
const int IN_B2=11;
const int sensor2=2;
const int sensor3=3;
const int sensor4=4;
void setup() {
pinMode(IN_A1,OUTPUT);
pinMode(IN_A2,OUTPUT);
pinMode(IN_B1,OUTPUT);
pinMode(IN_B2,OUTPUT);
pinMode(sensor2,INPUT);
pinMode(sensor3,INPUT);
pinMode(sensor4,INPUT);
}
void loop() {
char num2,num3,num4;
num2=digitalRead(sensor2);
num3=digitalRead(sensor3);
num4=digitalRead(sensor4);
if(num4==0){
analogWrite(IN_A1,150);
analogWrite(IN_A2,0);
analogWrite(IN_B1,50);
analogWrite(IN_B2,0);
}else if(num2==0){
analogWrite(IN_A1,50);
analogWrite(IN_A2,0);
analogWrite(IN_B1,150);
analogWrite(IN_B2,0);
}else{
analogWrite(IN_A1,100);
analogWrite(IN_A2,0);
analogWrite(IN_B1,100);
analogWrite(IN_B2,0);
}
}
将程序拷贝并上传到主控板中,就完成程序输入了。如果你的电路连接跟图示的一样,那这个程序可以实现小车的循迹功能。如果你购买的循迹传感器检测到黑线输出高电平,只需要把程序中num4==0,nm2==0改成num4==1,nm2==1即可。对于程序部分不作详细的讲解,如有需要可以自行查阅资料或私信交流。
到此为止,小车的车体、电路、软件均已完成,灵魂战车可以出发了!

  • Arduino
  • 软件
  • UNO
  • 大学
  • 纳米技术

网友A(2019-04-02):
感谢楼主热心的分享

网友B(2021-02-05):
可以加装摄像头 ,,在10多公里外遥控这小车吗?

网友C(2021-10-23):
有这个寻迹小车的演示视频吗?这个识别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热心的分享

这个图像识别使用的 是arduino开发的吗?

网友C(2022-01-27):
这个有wifi控制方式吗  ?  循迹小车可以雷达寻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