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如何快速让丝印位置 显示在 封装中间 就是框里面

楼主(2018-12-16):
有时候板子比较密  丝印很乱  生产不方便  如何让丝印位置在框中间 对应  就跟图片里一样

网友A:
选中任意一个丝印,然后find similar 把丝印location放在center就行了

网友B(2019-01-31):
引用 网友A:
选中任意一个丝印,然后find similar 把丝印location放在center就行了

Center那里选不了,是否是因为存在手动添加的丝印?无器件中心位置可放。

网友C:
1.Ctrl+A
2.A
3.Position Component Text
4.在Designator这一列选器件中心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nter那里选不了,是否是因为存在手动添加的丝印?无器件中心位置可放。
...

应该是的

网友D(2019-03-09):
这个有时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