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IO端口特性与应用

楼主(2018-12-16):
AVR的IO端口特性与应用

AVR的IO端口特性分析:

分析IO引脚Pxn。DDRxn 只有为1时,可控单向开关才工作,PORTxn 的数值才能通过可控单向开送到 Pxn.
结论:DDRxn=1 时,为输出状态。输出值等于PORTxn。所以,DDRxn 为方向寄存器。PORTxn 为数据寄存器。

分析上拉电阻。E的电位为0时,即D为1时,上拉电阻有效。
从与门的输入分析,只有以下的条件同时满足时,上拉电阻才有效
1。PUD 为0
2。DDxn 为0
3。PORTxn 为1
结论是:只有DDRxn = 0 即管脚定义为输入状态,并且 PORTxn=1, 而且UPD设置为0时,上拉电阻才生效。

分析 Pxn 及 SLEEP。只有当 SLEEP = 0 时,可控开关2才导通,SD1不工作,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入等于Pxn, 信号送到同步器后读取。
结论:Pxn 无论在输入或输出状态都能被AVR读取。SLEEP=0时输入才能被读取。
AVR的IO端口的使用注意事项:
如果有引脚末被使用,建议些引脚赋予一个确定电平。最简单的保证未用引脚具有确定电平的方法是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如果刚定义了引脚的输入状态,就要立即回读,可以在回读前,插入一句 _nop()。
系统复位时,DDR全部为0,Port也全部为0,故上拉电阻在复位时会失效。
如何用C语言操纵AVR的IO端口(以ICCAVR为例):

举例一:将PB0定义为输出,且输出为高电平
DDRB=BIT(0); //定义 PB0为输出
PORTB|=BIT(0); // PB0 输出高电平

举例二:将PB0、PB1定义为输出,且PB0输出低电平,PB1均为高电平
DDRB|=BIT(0)|BIT(1); //定义 PB0、PB1为输出
PORTB|=BIT(0)|BIT(1);// PB0、PB1 输出高电平

举例三:将PB0数据寄存器的数值翻转,即如果是1时变成0,如果是0时变成1
PORTB^=BIT(0); // PB0 输出高电平

举例四:将PB0、PB1数据寄存器的数值翻转,即如果是1时变成0,如果是0时变成1
PORTB^=BIT(0)|BIT(1); // PB0 输出高电平

举例五:将PB2、PB3定义为输入,不带上拉电阻
DDRB&=~(BIT(2)|BIT(3)); //定义 PB2、PB3为输入
PORTB&=~(BIT(2)|BIT(3)); // 将 PORT 置0,没有上拉电阻

举例六:将PB2、PB3定义为输入,带上拉电阻。即没有引用这些引脚时,缺省值为高电平
SFIOR&=~BIT(PUD); // SFIOR寄存器的上拉电阻控制位PUD置0,在整个代码中,这句话可以不出现,或仅出现一次即可。因为它是一个控制全部上拉电阻的控制位。
DDRB&=~(BIT(2)|BIT(3)); //定义 PB2、PB3为输入
PORTB|=BIT(2)|BIT(3); // 将 PORT 置1,满足上拉电阻的另一个条件

举例七:DDRB=BIT(0)|BIT(1) 与 DDRB|=BIT(0)|BIT(1) 的区别
假定在执行上面两句指令前,DDRB 的状态为: 1000 0000
如果执行 DDRB=BIT(0)|BIT(1) ,DDRB的状态变为: 0000 0011
如果执行 DDRD|=BIT(0)|BIT(1),,DDRB的状态变为: 1000 0011
那前一句会先清空以前的所有状态,后一句保留前面的状态。
在实际应用中,后一句更常用。

举例八:将第三位置1,除了用BIT(3),还有其它的表达方法吗?
DDRB|=BIT(3);
DDRB|=1<<3;
DDRB|=0x08;
DDRB|=0b00001000;

网友A:
写的真好  avr也是TI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