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8-12-16):
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

网友A:
其实双电源和单电源没本质区别,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参照点。

网友B:
运放自己并不知道你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所以在运放级没有区别 但是在系统级有区别

网友C:
只要你要求的输出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内就OK,要考虑OP的输出是否达到电源电压等等。

网友D:
想输出,输入正负一般要用双电源,但不绝对

网友E:
这个还是根据实际的应用需求要求的。
你指的是什么供电呢?

网友F:
其实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G:
在放大直流信号时,如果采用双电源运放,则最好选择正负双电源供电,否则输入信号幅度较小时,可能无**常工作;如果采用单电源运放,则单电源供电或双电源供电都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