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发送数据

楼主(2018-12-16):
现象:从电脑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就不停的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延时X 毫秒函数
*/
void delay_nms(uint x)
{
uchar i;
uint j;
for(j=0;j<x;j++)
{
   for(i=200;i>0;i--);
}
}

void send_byte_to_pc(uchar dat)
{
//ES=0;
SBUF=dat;
while(!TI);
TI=0;
//ES=1;

}
void init_uart(void)
{
// EA=1;
TMOD=0X20;
TH1=252;TL1=252;//9600//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TR1=1;
ET1=0;
SCON=0X50;
//ES=1;
}
/*******************************************************************/
uchar rece_data_chuli(void)//接收数据处理
{
uchar i=0;
while(!RI);
RI=0;
i=SBUF;
TI=0;
SBUF=i;
while(!TI);
TI=0;
delay_nms(1);
return 0;
}
//;;;;;;;;;;;;;;;;;;;;;;;;;;;;;;;;;;;;;;;;;;;;;;;;;;;;;;;;;;;;;;;;;;;;;;;;;;;;;;;;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UART 初始化
delay_nms(500);
while(1)
{

   rece_data_chuli();
  delay_nus(2);
}
}
/*******************************************************************/
void  int_uar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sbuf_value;
ES=0;
if(RI)
   {
   RI=0;
     sbuf_value=SBUF;
   rece_data_buff[in_data_cnt]=sbuf_value;//保存一字节数据
     in_data_cnt++;//接收数据个数计数
   if(in_data_cnt==1)//共接收一个数据
    {
     in_data_cnt=0;
     flag_receive=1;
    }

  }
ES=1;
}

网友A:
500大于256了,不能实现。

网友B:
严重错误,程序中有中断接收,同时也有查询等待接收???很混乱的程序。

网友C:
500大于255有什么关系?延时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根据你的程序,就是不停的发送
unsigned char  型的变量是0~255,你给这个变量赋值500?能实现吗?

网友E:
可以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buf_value;
bit          flag_receive;

void send_byte_to_pc(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init_uart(void)
{
           EA=1;
            TMOD=0X20;
            TH1=252;TL1=252;//9600//波特率和晶振有关
        TR1=1;
            SCON=0X50;
            ES=1;
}

void main(void)
{
            init_uart();         //UART 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receive ==1)
                     {
                                 send_byte_to_pc(sbuf_value);
                                 flag_receive=0;
                     }
          }
}

void  int_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sbuf_value=SBUF;
                    flag_receive=1;
                    RI=0;
           }
}

网友F:
在你的中断里,判断if(RI)改为        if(!RI)。

网友G:
感觉波特率不对,51好久没用了。

网友H:
像是没有清除标志位的样子

网友I:
乱套了  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