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跳不出来

楼主(2018-12-16):
void MOV_char(uchar Direction,uchar Place)
{
   while(Place>=0)
     {
   WRITE_CMD(Direction);
   delay(520);
   Place--;
   }
}

//============================

while(sansuo>=0)
      {
    WRITE_CMD(0x0b);
    delay(1000);
    WRITE_CMD(0x0f);
    delay(1000);
    sansuo--;
    }

//============================

while(1)
      {
    MOV_char(0x18,32);
       delay(10);
    WRITE_CMD(0x02);
    delay(520);
   }

//=============================

以上三个while函数,第三个可以正常执行,但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我把子while后面括号内的内容改成Place>0和sansuo>0  ,就是把原来的>=改成>  程序就可以执行了。不然的话程序就会在while里面跳不出来。

网友A:
whiler满足条件不是逻辑真吗?

网友B:
palce >=0,

请举例说明,PLACE的值 是多少时,他才<0 ?

显然,PALCE最小值是0(0-1=255而不是-1),因此,PALCE>=0恒成立。

网友C:
可以尝试在微机上运行,把PLACE定义为有符号。程序也许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D:
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型:0-255, ">=0" 是一个恒成立的逻辑

网友E:
可以定义char型:-127-127,就可以了

网友F:
对于每一个变量的赋值,推荐变量前加u32,i32,u8,i8这样的字母,可以避免这种低级的很难发现的错误

网友G:
while死循环,跳出来干什么

网友H:
好像数值类型定义的不对

网友I:
是不是减法出问题了

网友J:
牛X了,数据类型没点数吗?编译器的warning可能也提醒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