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最大晶振频率

楼主(2018-12-16):
N76E003最大外接晶振频率是多少MHx呢,可以24MHz吗?

网友A:
最快16M
可以外挂有源晶振在XIN(P3.0)接脚。

谢谢~

网友B:
1. 从始终系统框图看, 外部时钟理论上是可以接非16M晶振的,因为Xin输入之后可以通过Clock Divider来除频到你想要的FSYS.
2. 如果不能接受HIRC的%2误差, 可外接XIN. 除频后的FSYS应该为16M.
3. 如果除频后FSYS不是16M, 可能会出现波特率不准的现象(猜想), 可以查看下规格书UART的波特率介绍, 在16M和16.6M串口波特率误差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谢谢你耐心的讲解~

网友C:
不能接的,要接只能用有源晶振

网友C:
无源晶振没法连接。一般推荐的是内置的16M,所以外部用有源也是建议16M,但是也可以再高点也没啥。

嗯~

网友D:
24也可以,但是可能会影响性能或者减少寿命

网友E:
24M可以,但是不建议,应该结合应用,频率越高寿命越短,功耗越大。

网友F:
这个芯片设计的初衷是直接用内部的RC振荡器

网友G:
可以,但是好像这样没法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H:
文档写的很清楚 是16M啊

网友E:
楼主想外接有源晶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