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全桥逆变

楼主(2018-12-16):
全桥逆变电路中的开关器件选用的是分离元件,若采用同一电源供电,就会引起两个桥臂上侧开关管短路的现象,全桥逆变电路中的四个开关管需用个辅助电源供电,即每个桥臂的上侧幵关管各用一个电源,两个桥臂的下侧开关管共用一个电源。
问题:为什么上侧开关管不能用一个电源,用一个为什么就短路了?而下侧就可以用一个电源?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上桥臂的源极不相连当然就不能用同一个驱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桥臂的源极不相连当然就不能用同一个驱动电源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若采用同一电源供电,就会引起两个桥臂上侧开关管短路的现象,这个是为什么呢,可以帮忙解释下吗?构成的短路回路是什么?

网友A:
你用了同一电源不就要连一起????
。。。。

xch
你的耐心值得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