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每次上电USART多发送一个0xff字节的问题

楼主(2018-12-16):
今天用IAR写了段串口发送/接收的代码(寄存器版),仅仅通过串口向电脑的串口助手发送“ABCD”四个字母,发现单片机每次上电都会先发送一个0xff的字节,网上找资料,查手册,单步运行,搞了几个小时,最终发现,如果去掉串口的IO口初始化(就是只初始化串口参数,不管IO),每次上电后就不会出现多发送一个字节的情况了。具体原因未知,如果有大神乐意,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上电时序
估计只是TXD初始化时拉低了一下,被电脑端识别为一个起始位

网友B:
你看看那个初始化是具体干了什么事,

网友C:
好像是 初始化的时候 清空一下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D:
你翻翻看,前天有人说是因为多用了一个函数导致的,去掉就好了,就上周有人提问过,后来解决了。

网友E:
一步一步的排除问题

网友F:
请问是多用了哪个函数了啊

网友G: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H:
感谢 不过我对这个函数 也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