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求大神!!!

楼主(2018-12-16):
我买了一个扫码器,但是用在电脑上的时候,过个一天时间就断开,没有数据,扫码器是串口转USB传输的,电脑系统是win7  32位的,也是刚做的系统。也加了一个信号放大器加电源的。还是不行呢,过了一天就掉线,求大神赐教,这个是什么问题,可以的话加VX:as335297635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串口转USB转的是虚拟串口,就是com的这种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