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做的段码液晶显示视角很小,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8-12-16):
前段时间在淘宝网上订做了一款段码液晶,长11厘米,宽9厘米左右,把它装到板子上之后,写好HT1621的驱动,才发现该液晶的视角太小(订做的是6点钟方向),只能在6点钟方向即从下往上看才清楚,正面看一点都看不见。而我在别家做的6点钟方向的液晶,正面垂直看也可以看到字的。群里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个情况的?给个意见,谢谢先。

网友A:
1621模糊的话,偏压不对导致的
bias的寄存器你写1/2看看
1621的vlcd你接电阻的话,直接短接到vdd看看

网友A:
实际情况自己对待,我的断码屏是19SEG, 4COM口
时间片轮询8MS刷一次,一次刷4个SEG,分5次,40MS刷完
SPI频率100KHZ,刷一次500US左右

网友B:
定做的 参数发来看看
另外 你的实际电压是多少?
可以略调高电压,不出鬼影为佳

网友C:
感觉像是偏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液晶的驱动电压问题。原来的HT1621B手册中写明了其VLCD管脚需要接1个电阻,大概15K,我照做了,然后用万用表量了,大概那只脚上的电压是4V,今天上午把那只15K的电阻换成了100R的,显示基本上可以了。如果直接短接,也是没有问题的。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楼上说得对,偏压不对,这个可以调节的

网友:
论坛真是各类大神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