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程序可以运行但是不能再次下载求助

楼主(2018-12-17):
大家好:
    如题,已经遇到好几个片子这样了,最初是正常的,可以反复下载,突然就不行了,但是通过指示灯和串口看状态,程序还在正常运行,就是无法下载程序。尝试了更换复位电容(0.1u)、VCAP电容(22u、10u)、使用STVP刷、更换稳压电源都没有效果。

错误提示代码如下,
Sun Dec 16, 2018 19:33:02: Failed to write chunk with size 128 at address 0x8000: SWIM PROG error [42004]: Memory write error
其实还看见另外一个错误代码,但是没保留,大意是下载超时

网友A:
所以物料本身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只是这几个芯片这样,肯定是这几个片子有毛病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开始我也怀疑是个别物料,所以我又买了几个,给坏的板子换上了,结果还是一样。只有个别坏的好了几次,就又不行了。难道我板子有问题?但是同一批板子还有不少好的啊,而且坏的也不是一开始就坏,有的坏的用了好久呢,目前下载的问题还是搞不定,我在买新的下载器,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哪位还有好办法吗?感谢了!下边是我的原理图,几乎是最小系统了,其余配件为了测试全部去掉了。

网友C:
C6用10uF太大了

我一般都用1uF的,你可以试试,问题应该就是这里了

网友C:
去翻了下PDF:

楼主:
谢谢大家,Vcap电容我更换成1u,并且更换新的cpu,这个现象还是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Vcap电容我更换成1u,并且更换新的cpu,这个现象还是有。

这个原理图上看不出问题,你可以查查布线,以及烧录器和排线长短。
SWIM引脚和VCC是否有大负载在影响着烧录器?烧录时用板子供电试试。

网友D:
应该是买到假芯片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Vcap电容我更换成1u,并且更换新的cpu,这个现象还是有。

那就应该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楼主在哪里买的?

网友E:
是不是地址写错了啊

网友F:
boot引脚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G:
检测过电流大小吗 有可能是电流过大烧掉了芯片

网友H:
有时候因为程序问题会导致芯片被烧掉

网友I:
是不是电流过大啊  监测过电流大小吗

楼主(2019-01-16):
谢谢大家,由于程序已经基本稳定,程序不需要反复烧录。所以此类问题也就没再出现。有位朋友提醒我注意电流,可能还真是电压或者电流的问题。因为现在回想,出问题的时候都是连续出问题的,之前全部是正常的。但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因为有能下载的用的是同一个程序。我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