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2 举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越失真+振荡。 线性应用米勒效应的影响比较小。
引用 网友B:
为何说是Class AB?相关的偏置看不见!
引用 网友A:
图不完整,不方便分析。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交越失真无法避免。 你需要看看振荡是哪里产生的。
引用 网友A:
300K波形的台阶应该还是振荡,叠加在你的信号上面。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对电源电压很敏感,怀疑是通过电源耦合产生的振荡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一串偏置电阻,用个RC低通应该可以去耦吧。 我不很确定,你试试看? ...
引用 网友A:
不是。 是它们到电源之间,R3和R6不要直接接电源,加一节RC隔离高频信号。 或者你试试把R28用大一些和MOS管 ...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太大了吧。。。。振荡频率有2M,而且很轻微,稍微衰减一下就差不多了。。。 ...

楼主(2018-12-17):
引用 网友A:
似乎还是有一点。。。。

450mV,只能这样了,原来是2V。振荡算是解决了。谢谢哦:)

交越失真还是很头疼。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C:
运放+分立局限性比较大,还不如全分立元件

网友D:
AB天生就有交越失真。除此之外,你的电路还是开环,怎么可能消除失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B天生就有交越失真。除此之外,你的电路还是开环,怎么可能消除失真。

主要是开环。
可以出现的问题其实还不止交越失真。
还可以有正负不对称,比较大的非线性,高频率增益掉的厉害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作为博士我听不太懂。谢谢您了

作为院士来支持你

网友F:
高频时PSRR下降。也许也会产生自激振荡。电源需要退耦隔离。
两运放驱动不同极性mos,在电源上产生干扰相位·是相反·的。比如驱动nmos就产生自激振荡,而驱动pmos由于反馈相位相反就不自激振荡了。

这个电路设计交越失真难免。没见到任何减少失真的设计。

VGN,VGP之间用个电容10nF连接试试。
你这电路需要工作在300khz?

网友C:
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自己把握不准就参考设计吧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大功率放大器是多大的功率?

楼主:
谢谢各位看官,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