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ype-c作为应急电源口时,默认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2018-12-17):
目前产品想以type-c作为应急电源口(主要考虑到目前手机都开始用type-c口了)

但看了一下手机用的type-c充电宝或充电电源,有电压写着5~8V,也会有12V。好像并不固定。

我目前因为pcb体积限制,只打算直接用type-c的VBUS和GND(最多也就加个电阻限流)。但如果是5V以上,担心会直接烧毁器件。
因此想问一下大家,目前type-c的电压标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快充电源头输出9V或12V是要受电端设备也支持快充协议,接上快充头后才会有9V或12V的电源输出,如果你的设备不支持快充协议,用快充电源头供电只会输出5V,TYPE_C插头只是一个接口,没有电压标准的规定,可输出5V,9V或任意电压

网友B:
如果你只做供电,那5V就可以了,
不推荐限流电阻,推荐 限流IC 外部电阻设置电流大小 当然 也和你的产品定位有关 自己把握

网友C:
USB3.1Type-C接口定义 27页
USB3.1typeC设计资料 10页

楼主:
感谢上面的各位朋友详细解答,我明白怎么处理了。谢谢。

网友D(2019-02-27):
那我想从适配器中取出15V 3A 电,我应该用什么怎么的TYPE-C芯片呀

网友E:
大于5V是要供电端和受电端协议握手的,你受电端不做协议,供电段输出就是5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于5V是要供电端和受电端协议握手的,你受电端不做协议,供电段输出就是5V。 ...

兄台说的对 干掉D+和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