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WL-0516微波雷达感应模块的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17):
刚刚入手了一个RCWL-0516模块。 直接连上一节3.7v的18650锂电池。然后out引脚接led灯。。平放在桌子上,测试感应区的时候觉得是个扇形如图1。

有没有办法做成只检测芯片正前方的区域呢,如图2。谢谢了

网友A:
我现在还在学习阶段呢! 帮不了你了,哈哈

网友B:
感应区都是扇形的,感应区很难做到不发散。超声波、红外等都是这样

网友C:
你说那种怕是相当于定向天线的发射效果吧,就是让雷达天线发射的电磁辐射集中在某一区域?

楼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2019-03-20):
就是让雷达天线发射的电磁辐射集中在某一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