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moc3063电路问题

楼主(2018-12-17):
找不到中文的,只能看英文的说明。
电路连接如figure 10所示。不同的是:1、未接39欧和0.01uf。2、双向晶闸管型号不同。
【问题1】.在发光端(脚1)给予低电压的情况下(控制端关闭)moc3063的脚6和4能通导是什么原因?
【问题2】.关于图10(figure 10)和图11(figure 11)
【2.1】图10 使用了hot 和neutral 给我的感觉是直流电的示意图,但是我觉得交流电也可以使用,是不是我对hot neutral的理解有误。
【2.2】图10解说里说,根据不同的双向可控硅和负载可以选择性使用39欧电阻和0.01uf电容。是否可以理解为,如果hot neutral的电压大,需要使用39+0.01,如果电压相对小可以不使用39+0.01.如果是的话是否还可以根据46段段耐压值,还有断开电路瞬间的高电压来找出多小的负载端电压可以不使用39+0.01(当然省事角度说,直接加上应该也没什么影响吧?)
【2.3】我的实际电路没有使用39+0.01,且hot neutral使用的是220v交流电。是否是这个不加39+0.01的原因导致moc3063的损坏。
【2.3.1】如果是这样原因,损坏的原因是否可以分析为:1、拔掉电源,双向可控硅过0断开。2、瞬间的断开导致电路中有的瞬间高电压破坏了3063,使4-6两端等效于短路。所以无乱1-3脚是否通导,4-6段始终有电流经过。

解决方法已经找到,具体放在18楼

请问用继电器的话怎么控制交流电机呢

网友A:
tyw
@MINIZI :去油香收
你好,过零点触发双硅输出光耦MOC3061经典应用的文件可以发我邮箱?谢谢
tyw
@zwm2011 :去油香收
·正想看下应用,竟然提示版权问题,难道后面这样子的文件不可以下载了?

楼主:
t叔,看了半天,捋了半天。39+0.01的作用防止涌浪破坏双向可控硅,我也理解了,但是问题【1】:涌浪吸收电路保护的是moc3061还是保护晶闸管?问题【2】:我的使用实际情况是moc3061被破坏了,是否如我上面所说,交流电断开瞬间,晶闸管过0开路,相当于一个大电阻,这种情况下,如果控制端(发光端)是有电流通过,那么涌浪大概率破坏moc3061,如果控制端(发光端)没有电流通过,6-4也相当于“开路”--大电阻,涌浪对moc3061多破坏力相对减少。
最后问题【3】:你的资料第二页对于r2,r3的解释是分别是moc门级电阻、晶闸管限流电阻。但是我觉得r2、r3可以同时且既可以作为晶闸管也作为moc3063的限流电阻。那么我哪里理解错了?
最后t叔如果回答的话,麻烦不都说双向可控硅,因为图上有2个双向可控硅,我被资料里说的有点头晕,分别说moc和晶闸管,这样便于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看了半天,捋了半天。39+0.01的作用防止涌浪破坏双向可控硅,我也理解了,但是问题【1】:涌浪吸收 ...

尾缀的123都是一个家族的,除了参数其他基本相同,没有一个一个对过来,不过看306x(x=123)来看,就是发光端(控制端)Aft分别别是15ma、10、5ma。moc302家族经典电路里,在39欧姆+0.01uf处并联了一个电容,从学习或者定性分析角度来说,三者(302x,306x,308x)只用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上面是在下愚见,如果有说错的地方,可以直接指出来。
多谢,先看看

网友B:
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光耦是很少损坏的,反而可控硅坏的几率高,除了加电容,还得加压敏电阻。

网友C:
电机负载,需要切换正转反转的,二套输出电路,切换时可控硅容易损坏,加RC滤波不行,加压敏电阻也不行,后来改为继电器了。
不过不是我现场焊接实验和调试的,也许调试时,他的方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光耦是很少损坏的,反而可控硅坏的几率高,除了加电容,还得加压敏电阻。 ...

压敏电阻?加哪里?为什么加可以问一下吗?顺便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都有我的图39+0.01那个防涌浪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负载,需要切换正转反转的,二套输出电路,切换时可控硅容易损坏,加RC滤波不行,加压敏电阻也不行,后 ...

想了半天没想出你说的改为继电器的意思。因为都可以叫可控硅,我怕说法引起歧义,我用光耦和晶闸管区分开来。
首先,无论是晶闸管还是光耦,都是用来驱动电路的通道,区别只是,小电流电压可以直接用光耦驱动,大电流电压需要光耦配合晶闸管一起使用。而继电器是用来改变电流经过电机的方向。所以我想不通的是,本身正反转就是继电器的事情,为何要说改为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了半天没想出你说的改为继电器的意思。因为都可以叫可控硅,我怕说法引起歧义,我用光耦和晶闸管区分开 ...

有一种减速电机,单相供电的,有3个端子A/B/C,AC供电正转,B/C供电反转,A/B之间是电容。
可控硅也是开关,也可以控制正反转的呀。
只是正反转时,电机的尖峰电压容易导致可控硅击穿。

好吧,我知道晶闸管可以做开关。只是我想的太简单和“歪了”:我原以为是继电器控制电流的两个方向,然后用可控硅去控制电流的通道与否,毕竟电机有3种状态:正+反+停。只能说无法想到具体怎么走,只能定性的分析:光耦控制电流的通导(停+转),可控硅控制电机的方向(正+反)

网友D:
解答1:MOC3063其实是一片带有光耦的集成电路,其输出级是个双向可控硅。光耦只要导通,其内部的过零检测电路就会工作,在交流过零点之后触发内部双向可控硅。内部双向可控硅导通的条件是光耦有正确的激励,交流过零,外围供电满足内部交流过零检测电路和双向可控硅的正常工作要求。

@chunyang :不是,我让pin1低电平,pin2接地,没有激励的情况下,光耦通导了。为了更具有说服力,我之前做adc测试的时候为了做静态测试不加热,led侧是空接,对着空气。以至于那会儿吧加热管那会儿都拿掉了
@huandaczq :输入激励指的是LED侧的电流,按楼主图接法,pin2为低电平是即为有激励,光耦导通,输出侧外围合适时,内部可控硅将导通。
输出级是个双向可控硅,且该双向可控硅门级连着一个过零检测电路,这个我看moc3063手册大时候第一页图片的时候也看到了。输出级除了rc我没有安装,其他都是完全根据图10连接的。有过零,但是光耦没有给激励呀。3063的输入口启动电流trigger current要5ma。问题是没有激励,为什么输出级可以有电流通过?

网友D:
解答2.1:hot和neutral是交流的火线、零线,直流可没有这个说法,而且图中分明标示了240VAC。

@chunyang :嗯嗯,那会儿我错了!
@huandaczq :AC指交流电,直流电是DC,前面的V是电压单位伏特。
回复太多楼我怕以后有人看帖子起来比较累,所以我就直接评论来代替回复,这样看起来比较直观。 看到vac了,现在也确定是vac了,当初也是半信半疑根据这图接线的,只不过出了问题,所以在自我否定。额额额,是我太弱了!

网友D:
解答2.2:并联的RC电路跟电压无关,而是针对感性负载的。感性负载断开时会产生很大的反电动势,该电压变化过大,可控硅将无法关闭。RC电路抑制了电压变化斜率,目的是保证感性负载下的可靠关断。

网友D:
解答2.3:非感性负载无需RC吸收回路。

@chunyang :那个防浪涌的rc电路我也加了。还是这样。不说实际电路,就是理论上说可能出现的原因都想不出来了。也不是说一直就坏的,就是使用一段时间(长短不一),我自己也没注意,然后突然间发现这个检测负载工作与否的耳机管就开始无限发光了
@huandaczq :损坏原因与电热管负载无关,应从你的实际电路上查找原因。
@chunyang :那么关闭瞬间不太可能有大电压,3063的损坏就更诡异了。
@huandaczq :电热管的电感量不大,按阻性负载论。
@chunyang :就是普通的加热管,用来加热热敏电阻的,应该是没有电感的吧?之前看了包装半天,没看到电感。其实我想之前说rc的就是防止浪涌,就是一下子想不起那个单词。然后在t叔给我一个中文版的3063资料里看到想起来了,截图我会回复你。评论发不了截图
@huandaczq :一般的寄生电感可以忽略,关键在于电感量。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或者说万一有寄生电感,是否还是提前加一个问题也不大?

网友D:
如果你的3063损坏,必须给出你的实际电路以及应用条件,否则无从谈起。

@chunyang :外电路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一个负载,然后负载上并联了一个发光二极管和限流电阻,用来检测负载的工作与否。没有任何其他东西。220v除了接电压器,这是唯一的接的地方,没有其他的。之前换一个3063外电路的发光二极管能和3063的输入端相互联系。在下面你对我的回复,这一点我在17楼评价里说过了,这里就不重复了。
@huandaczq :你得先确定是3063损坏且外电路没问题。
@chunyang :对于我说你对可控硅破坏的事,是我脑子不好了,一直在想上面dog_xin说几率高。以及t叔那个资料写的。刚刚说要发你t叔资料里说的,破坏可控硅的截图,竟然没有显示,我再发一次好了。 至于你说的我电路问题,我觉得输入输出是光电隔离,安全有效,所以只用看输出级。输出级唯一个除了变压器意外用到的220vac的电路了。3063+可控硅+2电阻+负载+火零线。就这么多
@huandaczq :如果你的电路是严格跟图一致,且确实没有激励,那只能说3063坏了,但我怀疑此点,多半是你的电路问题,你没有察觉罢了。另,我哪里有说什么可控硅破坏的事?
字数有限,继续写: 照抄的经典电路,在使用n次(n不大)之后,输入级没给电压(电流)的情况下,输出级两脚短接了。能理解电压过大,击穿了电路造成断路,但是怎么都不理解如你所说的,一个集成电路,能输入输出口等效于于(脚4和6)短路。
实际电路就是跟moc3063这个一模一样,除了rc电路我没加。因为没给3063激励,输出级就通导了,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破坏3063多输出端。退【1】步说,上面dog_xin和你都是说可控硅破坏的概率高,可我可控硅是好的。退【2】步说:就是3063被断开瞬间电压击穿了了,那也应该出现断路,而不是短路。退【3】步说,输出级V(drm)=600v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3063损坏,必须给出你的实际电路以及应用条件,否则无从谈起。

这个是t叔发的资料里,关于rc防浪涌的截图。

@chunyang :回复给后面可能需要的人看:3063的资料看了无数个版本,基本都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翻译很烂的版本。现在设备产,经销商什么的都很懒,所有的资料都是网上下载来。源头都一样都,稍微用心点的,会翻译成中文,或者直接就全部一样。t叔的资料不敢说肯定,大大大概率就是(别人)翻译而来的
@huandaczq :此资料非彼资料。此帖中你引用的是老t发的,下面评论又是来自器件手册,是一回事么?
@chunyang :理解,但是资料上也没错,他的load可以是任何形式负载,也有可能是感性负载,所以在英文版本里是说may not be necessary depending upon the particular triac and load used.
书和资料上的未必都正确。
写了防止浪涌电压破坏双向可控硅。一直看,头晕了,所以把你也当作说可能破坏双向可控硅了

楼主:
顶顶顶自己我。现在只剩一个问题:完全按照我一楼图10的接法,且输入端不给电压(光耦内二极管不发光),输出端4-6脚竟然有电流流过。(最开始是没有的,感觉这样就是坏了,光耦无法正常控制输出端了)问题是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晶闸管(可控硅)的两端(ak)测得电压为67v左右。4-6脚通的是220vac。这应该说晶闸管坏了?因为通导的情况下晶闸管ak两端电压应该很小,不通导的情况下,晶闸管ds两端电压应该接近于电源2端电压。而实测67v是不是因为可以理解为双向晶闸管坏了,等效于一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顶顶顶自己我。现在只剩一个问题:完全按照我一楼图10的接法,且输入端不给电压(光耦内二极管不发光),输 ...

不知你是怎么判断“有电流流过”的?如果真如你说4、6脚间的电压是交流电网的电压,而4、6脚回路里还有电阻,那电阻上应该有的压降去哪里了?

前面所言并无可靠依据是因为无法排除可控硅本身的问题,而且判断3063好坏的直接依据并非没有,你却不用,反而绕来绕去,那不是自找麻烦?
4楼最后那句是:点亮负载上的发光二级管上的电流不是经过m1能来自哪? 5楼开头那个是负载,不是过载。 其他有些字打错了不要计较>.,<
@chunyang :过载上的发光二极管的通路只有2条,要么经过晶闸管和要么3063.如果换了moc还有在发光,那么没法判断电流全部来自晶闸管还是部分来自晶闸管,但是换了3063二极管不发光了,说明经过的电流肯定经过了3063
@chunyang :为何没有依据:2块3063,分别记做m1、m2.输入端都不给电压(m1、m2内发光二极管都不工作),晶闸管不变,无论好坏都不换。m1的时候负载上的发光二极管点亮了,m2的时候负载上的发光二极管没有点亮。回过头来看,m2就是一个新的3063,m1是我目前的3063.一样的电路电路,一样的输入,输出不同,点亮负载上的发光二极管不是经通导了m1(现在的3063)否则电流来自哪?
@huandaczq :很遗憾,你的判断并无可靠依据。
认为3063坏是因为,之前换了一个3063以后,使用芯片控制3063点输入端,输出端的发光二极管都是对应着3063的指令开与关。但是现在无论3063输入端的二极管发光与否,输出端的发光二极管(过载是否工作的检测)一只在发光
负载两端并联了一个二极管+限流电阻(用于判断负载是否工作)今早上测的晶闸管ak两端电压为67v左右。我的理解是,通导vak应该几乎为0,不通导几乎为电源电压,所以我怀疑晶闸管是否也坏了。3063因为已经焊接好了,切点比较小不好测电压的缘故,64脚测的比较少,昨晚测的时候好像也是67v左右。待会儿吃完饭我再去试一下。

楼主:
答案其实不难,主要是我不够细心。
开始我没有加rc电路,后面以防万一加了,再到后面忘记了。这是我的疏忽。接下来讲重点。
为什么输入端在没有电流的情况下,输出端会导电呢?(检测负载的二极管发光了)原因分2点。
【1】:rc电路+220v+负载组成了回路。
【2】:为什么之前回复chuyang里,说换了新的moc就不亮了,那是因为我把加热的负载给拔掉了,只留一个显示负载是否有电流流过的二极管(并联在原来的负载上)。就是因为220v交流电要过发光二极管,所以在小灯泡上串联了一个电阻100k也就是这个100k电阻加上我扒掉负载,让之前的现象变得扑朔迷离。
为什么这么说:让我用数据给大家分析一下。
之前说了万用表测得晶闸管的ak两端电压为65v左右,负载(指示灯+串联100k电阻)两端电压为210v。用计算机按了下,正好66*65+210*210约等于220*220.那么很明显有了一个90度的相位差,所以我想起来rc电路肯定发生作用了。因为c很小(0.1uf)所以rc上的r在估算的时候可以忽略不计。xc=1/(2*pi*f*c)=1/(2*pi*50*0.1)*10^6=32k欧姆 负载上的电阻是100k欧 电阻的比值100/32约等于电压的比值210/65.那么说明这条回路(220vac+rc+100k+小灯泡)是正确的。且正好形成了220v。
为什么指示灯泡亮与不亮也十分明白了。原来电容的等效电阻有30k多。作为和指示灯并联多负载电压很小,所以分到的电压很小,所以指示灯几乎不亮,或者说亮度让肉眼无法察觉。同理,当拔掉负载,指示灯的串联电阻100k欧就不会因为并联了电阻小的负载,而导致该段等效电阻变小。换句话说,分压到的电压因为拿掉负载瞬间变大。所以灯泡发亮了!
总结2点:
【1】rc电路帮忙形成第三条回路。(我之前加的我没注意。)
【2】并联电阻的等效电阻小于任一支路电阻总和。支路电阻相差大的时候,如果去掉某支路,千万别忘记等效电阻,电流,电压很可能会因为发生很大变化。
(因为只有并联一条指示负载是否有电流流过的支路,指示电路100k欧 ,如果负载100欧,拿掉以后电阻相差1000倍。)

楼主挺细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答案其实不难,主要是我不够细心。
开始我没有加rc电路,后面以防万一加了,再到后面忘记了。这是我的疏忽 ...

判断3063是否如楼主认为的那样损坏不难,假设楼主之前说的正确,说明3063的输出端口内部短路或呈低阻态,负载LED的电流由该支路提供,那么在该支路中串联的电阻上必有压降,用万用表一测便知(所以我在17楼提示电阻上的压降去哪里了)。甚至断开电网,直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模拟表的话用R*1K或以下挡位)测4、6脚,应当得出低阻读数,且一定小于720欧姆(如果楼主电路确实跟器件手册完全一致),由此即可判断3063是否如楼主认为的那样损坏。

网友E(2022-09-13):
资料怎么下载?管理的QQ一直加不上

                   tyw 注

@tyw :已收到,多谢
tyw
@daheshangshang :已发dahe8023@126.com
@tyw :T叔,邮箱没有收到啊
tyw
去油香收

网友F(2022-12-02):
能发资料到我邮箱吗? 感谢。zhxiaoluo@163.com

网友F:
能发资料到我邮箱吗? 感谢。zhxiaoluo@163.com

tyw
@woshic23 :去油香收
@tyw :你好,帮忙发一份,404350505@qq.com
tyw
去油香收

网友G(2024-04-08):
t叔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邮箱是965702417@qq.com

@tyw :非常感谢t叔,收到了
tyw
去油香收

网友H(2024-11-19):
求文件,可以发我不?

tyw
去油香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