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内部晶振到底最高可以到多少啊?

楼主(2018-12-17):
如题,目前选型GD32F130F4,想代替STM32F030F4P6,有两个问题,第一,内部RC经过PLL后最高到多少时钟?48M还是72M,规格书写的48M,宣传资料又有的写的72M,搞晕了。劳烦有知道的兄弟说一下。
第二,从stm32f030f4p6移植过去到这个GD的片子,程序需要做什么改动么?ST没有F130的产品线,也就没法沿用103系列的移植办法

网友A:
您好,是可以配置到72M的,只是User‘’manual 没有写出来而已。
至于您说的移植,最近正在写这个教程,不是那么复杂。

网友B(点评):
陈工,辛苦了,最近客户问得最多的就是移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是可以配置到72M的,只是User‘’manual 没有写出来而已。
至于您说的移植,最近正在写这个教程,不 ...

感谢您的回复,期待您的教程,现在用的stm32f030速度有点不够用,所以想pin2pin找个替代的

网友C:
实际 不跑TFT  不跑PID算法等应用 8M RC就够了 都不用倍频。   可以满足应用的情况下,低速比高速会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