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阻抗匹配的作用与应用

楼主(2018-12-17):
阻抗匹配的作用与应用

   在收音机或扩大机的输出级和扬声器之间,一定要用一个输出变压器,这样可以使负荷阻抗和电子管的内阻适当地配合,以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如果把音圈阻抗仅有几欧的扬声器直接接到电子管的屏负荷回路中,那么大部分功率就消耗在电子管很大的内阻上,扬声器所得的功率就极小了。
负荷的大小和输出功率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当负荷电阻和电源内阻相等的时候,负荷所得到的功率最大,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用下列实验来说明。如图1的电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变压器次级的实际内阻略而不计(因为和R1比较起来是极小的),以R1(200欧)作为电源的内阻,分别用100欧、200欧和400欧三个不同数值的电阻作为负荷(R2),这时消耗在电源内阻R1和负荷电阻R2上的功率可以计算出来,列成一个表:

电阻(欧)          功率(毫瓦)
负荷    电源    负荷    电源    总功率
100     200     40      80      120
200     200     45      45      90
400     200     40      20      60

如果多拿几个不同数值的电阻来试验和计算,仍然只有负荷电阻与电源内阻相等时,输出功率(即负荷的功率)才是最大。

上面的事实也说明了电子管的输出功率只有在负荷阻抗和电子管内阻相等的时候才是最大。
和电子管内阻相匹配的负荷阻抗当然是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它的阻抗是由电感线圈的感抗,也就是电感和频率来决定的。可是决定变压器的初级阻抗却并不这样简单,它还要取决于变压器的次级负荷,也就是说变压器的初级阻抗随着次级负荷电阻的变化而改变的。我们可以用图2来说明这个道理,假定变压器的圈数是2比1,在初级加上一个100伏的电源,当然次级的电压是50伏。当次级开路的时候,初级不消耗功率(变压器的损耗不计),如果次级加上一个50欧的电阻,那么就有50瓦的功率消耗(1安50伏),这功率是来自初级的,初级就有0.5安的电流;100伏0.5安的阻抗就是200欧。可是当次级的负荷改为100欧时,消耗功率只有25瓦,初级电流只有0.25安。因此初级阻抗就成为400欧了(0.25安,100伏)。这就说明了次级负荷的变化足以影响初级的阻抗。为了使电子管的输出和扬声器得到适当的阻抗匹配,就必须选用恰当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A:
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

网友B:
要匹配一组线路,首先把负载点的阻抗值

网友C:
阻抗匹配则传输功率大

网友D:
功率传输电路中需要考虑阻抗匹配

网友E:
阻抗就是电阻、电容抗及电感抗在向量上的和。

网友F: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

网友G:
在纯电阻电路中,当负载电阻等于激励源内阻时,则输出功率为最大

网友H:
阻抗匹配的技术可以说是丰富多样

网友I:
很多采用的都是源段的串连匹配。

网友J:
输出阻抗为50Ω

网友G:
在高速的设计中,阻抗的匹配与否关系到信号的质量优劣。

网友A:
阻抗减小到最小值。

网友F:
得到最大功率输出

网友B:
把电容或电感与负载串联起来,即可增加或减少负载的阻抗值

网友E:
只是电阻值的大小差异而已。

网友C:
内阻等于负载时,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D:
阻抗匹配是指在能量传输时,要求负载阻抗要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

网友J:
需要考虑在功率传输电路中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I:
差分的匹配多数采用终端的匹配;时钟采用源段匹配

网友H:
在具体的系统中怎样才能比较合理的应用,需要衡量多个方面的因素。

网友K:
有源器件的「阻抗匹配」是转移匹配,当负载阻值等于管子的 最大实际电阻 时,管子自己的电阻降至零。

网友K:
能从电源取得最大功率的匹配方式,是共轭匹配。

网友K:
特性阻抗不跟电源或负载叠加,
若负载及电源的阻抗 都等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则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发挥影响作用,效果相当于 负载跟电源直连。

网友K(2021-09-29):
晶体管功放的末级,通常是共集拓扑,输出阻抗很低,
而且,晶体管能承载的电流比真空管大得多,
那么,直连音箱不用变压,还可赚取 阻尼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