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纽扣电池的工作电流和连续电流以及脉冲电流

楼主(2018-12-17):
最近在评估使用纽扣电池的问题,发现电池都有工作电流,连续电流,脉冲电流三个参数,这三个参数有什么区别呢。具体指的是什么,有哪位大神可以解惑一下吗?如图示

网友A:
工作电流是长期稳定释放的电流,连续电流:可以连续最大正常工作的电流。脉冲电流相当于短路瞬间的电流,一般就是给 电路上电瞬间的电流就是脉冲电流。

网友A:
标准电流应该是电池能够提供的额定工作电流;最大连续电流是电池能够连续不断提供的最大电流值;脉冲电流是方向不变,强度随时间周期性改变的电流,也叫脉动电流。最大脉冲电流是电池能够提供的脉冲电流的最大峰值。

网友A:
第一个回答是我以个人观点回答的,第二个是标准的技术观点。其实我第一个回答的更容易理解。

楼主(2019-08-19):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回答是我以个人观点回答的,第二个是标准的技术观点。其实我第一个回答的更容易理解。 ...

谢谢,基本理解了

网友B:
工作电流是跟标称容量对应的。
另2个就按字面理解。

网友C(2019-10-24):
纽扣电池充电芯片CN3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