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TC转换温度值

楼主(2018-12-17):
   NTC的电压值怎么转换成温度值,在数码管显示

网友A:
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现象和材料。

网友A:
你要找到你选用那个型号的手册,里面一般给的有公式或者曲线图。

网友B:
向供应商索取“温度-阻值”表格。

网友C:
查表 分段线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供应商索取“温度-阻值”表格。

将电压值转换成温度送液晶或者数码管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电压值转换成温度送液晶或者数码管显示出来

如果他是作为传感器卖给你的那么他有义务提供这个数据给你。

网友D:
串电阻分压,想办法计算出NTC上的上的电阻,然后查表(电阻和温度的对应关系),表找厂家要一下。

网友:
分度表有公式

网友E:
楼主想要的是阻值-温度曲线表,还是显示数码管的驱动程序啊

网友F:
把表格输入进单片机 就可以了

网友G:
NTC的电压值怎么转换成温度值,在数码管显示

NTC这个东西比较复杂,需要先计算出阻值,然后根据阻值查表得到温度.不过你可以尝试做一个曲线拟合看看效果.

网友H:
做一个分度为1度的表格,小于1度的可以线性插值。
二分法查表。

网友I:
同求   是不是要写一个数组啊

网友J:
如果不是先行关系的话 就用查表的方式把

网友K:
应该有换算关系吧

网友L:
按照线性比例进行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