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指针会占用内存空间吗?

楼主(2018-12-17):
我们知道定义一个变量会占用内存空间。
取地址操作不会占用存储空间。
如果程序里定义了一个指针呢?那么是不是就占用空间了,这不就是浪费空间了吗

楼主: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能不用指针的地方就别用,要不然太浪费了。

网友A:
感觉还是要看定义在哪里

网友B:
全局的应该会占用吧

网友C:
只要是变量就会占空间,指针变量也是变量,那么你说的这个“浪费”是何意呢?普通的变量不浪费,指针就浪费,我觉得指针变量肯定不服啊,

网友D:
我知道局部变量用完就释放了

网友E:
指针还能不占用空间?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网友F:
第一次听说指针变量还能不占用空间

网友G:
变量当然就占用空间  跟操作是两码事

网友H:
只要是变量 不管是什么种类的变量 都会占用空间

网友I:
指针当然会占用空间啦

网友J:
当然会占用了啊

楼主(2019-01-28):
多谢各位,懂了。

楼主:
指针变量也是变量,是变量就要有存储地方,就要消耗空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指针变量也是变量,是变量就要有存储地方,就要消耗空间。

说的很对

网友L:
吃饭会消耗粮食你能不吃饭么。。。

网友M:
指针当然占内存空间,目前一个指针占4个字节!

网友N: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你多买点内存不就够了?同一个型号内存大小不一样的很多

网友O:
这个变量肯定要占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