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各们大神,请教下如何隔离一组12V电源

楼主(2018-12-17):
(无正文)

网友A:
在变压器里面增加一个同样圈数的次级和增加一个同样的整流电路?然而可能绕线空间不够。

网友B:
2路12V 功率需要多少?如果要再隔离一路的功率不高1-2W  直接用个小模块就可以了
如果要2路功率等分,那么重新设计变压器,增加一个次级线圈,圈数和线径和第一个一致,当然 也许初级也要做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