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将低速高精度电路用于高速领域

楼主(2018-12-17):
将低速高精度电路用于高速领域
     作者:Xavier Ramus  德州仪器

  如何将低速高精度运算放大器电路用于高速领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读可能遇到的不一致情况?在本文中,我将以一款特定电路(差分放大器电路)为主,探讨器件架构如何对性能造成影响。见图 1。
  图 1:差分放大器电路
  差分放大器既可用来抑制共模信号,也可用来实现从差分到单端的信号转换。对于正相节点与反相节点正好相等的理想运算放大器而言,共模抑制比 (CMRR) 是众所周知的数字,这里是设计所选电阻器的百分比误差精度。
  当然,这是在 DC 情况下,或者针对理想放大器而言的。如果放大器是非理想的,放大器的反相与非反相输入之间就存在误差电压。我们把电压反馈放大器 (VFB) 的这种误差称之为,把电流反馈放大器 (CFB) 的这种误差称之为。请注意,对于电阻器误差精度与 VFB 放大器整个输入的误差电压,我都使用相同的名字。在讨论中我很谨慎,以免选用相同的符号,避免这两个术语发生混淆。
  如前文所述,对于 CFB 而言,是位于非反相输入与反相输入之间的缓冲器增益。对于典型 CFB,通常等于 0.98V/V。
  如前文所述,放大器电压误差对于电压反馈放大器 (VFB) 而言,通常远远小于 CFB,因为它采用较大的校正因数(开环增益)校正。图 2a、b 是 OPA835(36MHz、250uA 静态电流)CMRR 及 AoL 性能与频率的关系图。
  图 2:a) OPA835 CMRR 及 PSRR 与频率的关系图

  b) OPA835 Aol 及开环相位与频率的关系图
  因此,虽然在 DC 条件下具有优异的 CMRR,但电压反馈架构不支持较高频率下的极好共模抑制性能。要实现更好的高频率 CMRR,CFB 架构通常需要证明是更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CFB 放大器在低频率下 CMRR 不佳。图 2 是 OPA695 (1.4GHz,12.5mA 静态电流)CMRR 及 ZoL 性能与频率的关系图。

  图 3:a) OPA695 CMRR 及 PSRR 与频率的关系图

  b) OPA695 Zol 及开环相位与频率的关系图
  那么如何改善高频率下的 CMRR 呢?有几种可以想到的解决方案。首先是使用复合放大器将业界最佳高精度高速度性能进行完美结合。这对较高频率来说是适用的。但如果要实现 100MHz 以上的高 CMRR,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级联多个级,直到在所需的频率下充分满足 CMRR 目标要求。
  以上特定应用针对高阻抗差分探针电路实施。该电路如下图 4 所示。
  OPA659 级不提供任何 CMRR 抑制,但能提供通常与探针有关的高输入阻抗。OPA2695 电路的 CMRR 取决于电阻器精确度与输入缓冲器 CMRR。请注意,输入缓冲器的 CMRR 将是限制因素。查看图 5 所示的 CMRR 测量,可以看到 OPA2695 只能实现 28dB 的 CMRR。注意,这里使用的 1% 电阻器就算在理想放大器的电路中,也只能实现 -34dB 的 CMRR。将两种误差线性相加,得到的结果就是观察到的 -28dB。

  图 4:使用 CFB 作为差分放大器的全差分探针
  差分放大器的第二级使用 OPA2695 构建,几乎可将此前的 -28dB 提升一倍到 -52dB,从而可使整合电路 CMRR 在 200MHz 下达到 -50dB。
  最后一级是缓冲器级,可根据需求提升增益。
  每一级之后的完整结果及 CMRR 测量请看图 5。
  图 5:每级之后的 CMRR 测量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