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roteus 仿真stm32f103 mdk 可以联调吗?

楼主(2018-12-17):
参考 http://www.**/mcu/article_2016080628279.html  (MDK (Keil For ARM) 与 Proteus 联调 的设置方法)  不成工

网友A:
联调不清楚,反正我记得Proteus里本身就可以调试软件。你可以看看他们自带的例子怎么做到的,直接有C代码

网友B:
到底什么是mdk呀 是keil上的吗

网友C:
proteus  这个软件 请问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D(2019-08-17):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提示VSMARM 不支持f103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