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覆铜与过孔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8-12-18):
最近没用原理图直接画了一块PCB板子,在覆铜的时候发现怎么也不能与过孔的地相连接,目前是修改了覆铜属性设置和规则里面的覆铜连接的via均没有效果,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先覆铜后连线后放过孔的GND,感觉太蠢了,只要稍微一改动元件就得重新覆铜重新放所有过孔,请大神指点,我的设置什么地方有问题

覆铜跟地与过孔都分开了,能否通过线的粗细判断是否相连接?

覆铜跟地与过孔都分开了,能否通过线的粗细判断是否相连接?

规则里面via的设置,也改成过INVia,属性优先级也改过

规则里面via的设置,也改成过INVia,属性优先级也改过

这是覆铜的设置

这是覆铜的设置

网友A:
没有网络,铺地就是麻烦

网友:
过孔的网络和铜皮的网络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