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10、4812充电器

楼主(2018-12-18):
锂电池充电器有4810、4812等型号,两者的输出电流都是 2A。
请问 4810 就是 48V  10ah 吗?能用它充 48V  15AH 的电池吗?如果能,为什么不统一用一个型号呢?4812 和4810 有何区别?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厂家自己定义的型号
锂电充电器,因为锂电都分好几种,安全起见不能混充
当然如果你确定电池类型一致,电压一致,可以给15AH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