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为什么抗干扰能力这么差

楼主(2018-12-18):
大家好:
     我使用stm8做了一个很小的控制板,发现使用稳压电源可以运行,但是电脑usb电源却不能复位。经过排查,发现是因为usb供电有50hz的工频干扰。我有很多其他cpu的板子,在电源部分没加抗干扰电路,都可以用usb供电,只有stm8的不行。我只是好奇,为啥stm8要求这么高呢?

你是对的,STM8对供电要求比较高 VCC供电端接个2.2欧电阻搭个RC滤波 有米的话就上磁阻HCB1005KF之类的

网友A:
电脑的USB口经常供电不足的,特别是台式机,一定要用功率大的好电源。前面板经常有问题。

@hwpga : USB是电源输入口?
电脑对供电的要求更严好哇 电压不行,不是重启就是死机

网友B:
你别乱扣帽子,肯定不是STM8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别乱扣帽子,肯定不是STM8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

最起码目前我觉得就是stm8的问题,CC2541、stm32f103、nrf51822我用的最多,一样的电源设计(我把以前的拷贝过来的),比他更大的功耗,usb供电毫无问题。只有stm8不能复位,我知道usb电源信号是不好,但在同样不好的情况下,别的都行,就这个不行,那是不是它的问题呢?如果我给stm8换个稳压源立刻就好,而且从不出现问题,所以我不觉得自己设计有什么明显缺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起码目前我觉得就是stm8的问题,CC2541、stm32f103、nrf51822我用的最多,一样的电源设计(我把以前的 ...

只有STM8不能复位,什么是不能复位?没有这个不能复位的说法,只有一直复位不能正常工作的说法。
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不能怪STM8。
你知道STM8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有哪些吗?

网友C:
这是你的电源都没有稳定怎么让芯片稳定呢?就算你换成其他的芯片也是这样。这是你的电脑电源不靠谱造成的。功率肯定不高。输出不稳定,是那种机箱自带的吧。

网友D:
首先得给出原理图、板图什么的,这样排除外部因素
对比其它芯片的情况,最好是同样条件测试对比。别单纯根据以往的经验。就像上面大伙说的,有可能是现在用的电脑电源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E:
楼主怀疑的不一定对,但是你们其他人也都没有仔细看楼主的描述,他明显说的是同等条件下,只有STM8表现不正常,人家都明确说了,USB电源质量不好,又不是只供给STM8的不好,你们有些人还在怀疑usb,明显分析点偏了

有些人没看清楚问题就乱发言,唉!!!就这样还搞产品,真为产品的质量担心!!! ST 产品抗干扰是老问题,在一些民用产品上用还是凑合的,但是在工业产品上用就需要小心了,在工业产品上用还是选NXP(尤其是原FREESCALE系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怀疑的不一定对,但是你们其他人也都没有仔细看楼主的描述,他明显说的是同等条件下,只有STM8表现不正 ...

硬件不一样,不可能同等。就算结果不一样,也不能用这样的比较法定位问题。

不能复位这个说法,就让人搞不清楚什么意思。
出现问题,要做的是找到问题原因:是电源导致,还是复位信号导致,还是时钟信号导致,找到原因,才是关键。

网友:
楼主能力欠缺,需要好好缕缕,先把电源搞好,比如换台新电脑,电源选独立的,别买机箱送电源那种。450W以上的电源。主板好点的,推荐华硕华擎,CPU用AMD锐龙
别用垃圾英特尔。

网友G:
你换几个板子试试,stm8的板子都不行吗,可能就偶然一个不行

网友H:
5v  没有通过 稳压就直接供stm8 吗,先检查电路,再看是否在器件供电范围内,查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还有不要把其它芯片的超常发挥扣到器件的正常工作条件以外。

网友I:
感觉楼主说的非常对

网友J:
说的一点都不清楚。

如果只是开发板连在USB上,和其他电路没有任何连接,那倒是可以怀疑。
但是,如果还有其他电气连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般稳压电源输出都是隔离且悬浮的。
电脑的USB电源是和电源地连在一起的,如果其他设备有跟地的电流,就会产生问题。

网友K:
笑而不语

网友L:
说这些都是假的,虚的,抓波形,抓波形。是上电复位不行还是复位脚复位没反应,我用台式机usb口给stm8供过电,没发现你说的情况。还有,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差的话,出货量这么大,应该好多人反馈这个问题了。

网友M:
啥也被说了,国货当自强,换片STC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我也只是感概一下。电脑usb的电源不好是一定的,电路我也会做相应的改进。只是比较郁闷,做了这么久的产品,测试阶段基本都是电脑usb供电的,因为方便连串口调试啊。从没遇到这个现象,这次碰到了,也没往这上想,调了好久,最后确认是电源这里。

网友N:
加大那个电容,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我也只是感概一下。电脑usb的电源不好是一定的,电路我也会做相应的改进。只是比较郁闷, ...

你应该把图纸贴出来给大家看看,要不然坛友们是不服的。

网友P:
楼主应该把具体型号写出来。STM8S? 还是STM8L? 供电电压不一样的。 STM8L: 1.8~3.6V.  STM8S: 2.95~5.5V.

你举例的几个芯片,供电电压都可以到1.8V。如果你用的是STM8S, 那么你是否可以考虑用STM8L试试?

网友Q:
usb我觉得是最好的电源.......

网友R:
   不要直接用USB的5V,最好用个便宜的LDO 1117之类的稳压3.3V再供电

网友S:
和工艺有些关系;STM8相对会差些,但毕竟便宜,综合来说还好吧;

网友T:
电路设计缺陷

网友U:
STM8S 有一个VCAP电容很关键,保证内核电压的,如果不稳定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

网友V:
加大滤波,多放几个电容

网友V: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USB口经常供电不足的,特别是台式机,一定要用功率大的好电源。前面板经常有问题。 ...

类似这样,电容的容量不够?

网友V:
引用 网友B:
你别乱扣帽子,肯定不是STM8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V: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的电源都没有稳定怎么让芯片稳定呢?就算你换成其他的芯片也是这样。这是你的电脑电源不靠谱造成的。 ...

是的,感觉需要纯净的电源

网友V:
换个stm8 或者换块板子

网友W:
STM8S的VCAP电容需要2.2uF, 楼主用了没?
设计STM8S电路板,需要看看STM8S的官方参考设计,
STM8S的评估板都是USB供电的吧。

网友X:
应该不是stm8的问题

网友Y:
貌似不是stm8的问题 你检查 一下你走线问题吧

网友Z:
供地处理的不好可能是

网友AA:
也有可能是你布线的问题啊

网友AB:
应该不是stm8的问题  如果楼主没有买到假的  就看看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AC:
是不是供地的问题啊  百分之九十九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AD:
usb供电用充电宝

网友AE:
看着应该不会这样 要不然就没法用了

网友AF(2020-04-04):
建议用microchi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