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抑制50HZ干扰的办法

楼主(2018-12-18):
大家好:
     由于测试的时候经常是使用电脑usb供电,发现电源会有50hz的干扰,使得cpu无法正常启动。当然我可以换其他电源,但是这里想求一个可以解决这个干扰的办法或者电路,以备不时之需。越简单越好,因为电路板都不大。感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加一个滤波器,或者一个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B:
只能针对具体,没有通用的办法。

供电有裕量的话,可减小回路阻抗,如DC/DC或LDO输出对地并联个电阻,额外消耗几十mA电流

网友C(2021-04-11):
努力奋斗,继续学习

网友D:
没有用的
把计算机地线接上是关键

你这说法最实际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