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中断程序里发送数据是怎么进入中断的?

楼主(2018-12-18):
发送中断,是在执行了MOV SBUF,A ,发送完毕后,TI置1,然后才能进入中断,可是我看到书上一个例子,在中断里发送多个字节数据,发送一字节后退出中断,退出后没有MOV SBUF,A的指令,怎么又进入中断发送数据?

网友A:
进入中断后再发送一个字节数据,退出中断后当然会再次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中断后再发送一个字节数据,退出中断后当然会再次进入中断

SERVE: CLR  TI
           PUSH PSW
          PUSH  A
          MOV  SBUF,@R0
WAIT:JNB TI,WAIT
         CLR  TI
        INC  R0
         DJNZ R4,ERTURN    ;R4为待发送的字节数
OVER:POP A
        POP PSW
       CLR  ES
        RETI
RETURN: POP A
             POP PSW
             RETI

楼主:
上面是中断发送程序,首先不懂的是,主程序没有mov sbuf 的指令,怎么进入发送中断,进入中断后,中断内部的mov  sbuf产生的TI为1已经被清零,发送一个字节后退出,如何再发送下面的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中断发送程序,首先不懂的是,主程序没有mov sbuf 的指令,怎么进入发送中断,进入中断后,中断内部 ...

这个代码确实有问题,编译应该可能 有问题

POP A应该是编译不过的,要写成POP ACC

R0,R4什么的都没有初始化,另个不应该清除TI,否则无法再次进入中断

这应该不是正式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确实有问题,编译应该可能 有问题

POP A应该是编译不过的,要写成POP ACC

这是一本参考书的程序,介绍多机通讯的,POP A没有问题,我经常这么用。R0R4无关紧要。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入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本参考书的程序,介绍多机通讯的,POP A没有问题,我经常这么用。R0R4无关紧要。我就是不知道怎么 ...

进入中断前一般会在主循环发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中断前一般会在主循环发个数据

主程序是有发送数据,但是发送的时候串口中断是关闭的,并且发送完主程序已经把TI清零,然后打开串口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程序是有发送数据,但是发送的时候串口中断是关闭的,并且发送完主程序已经把TI清零,然后打开串口中断 ...

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本参考书的程序,介绍多机通讯的,POP A没有问题,我经常这么用。R0R4无关紧要。我就是不知道怎么 ...

POP A肯定不行的,你还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 A肯定不行的,你还经常用

不抬杠,用了十几年了  push a  pop a,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抬杠,用了十几年了  push a  pop a,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本来不想抬杆,
你还用十几年了,
这样的代码还用玩十几年吗

网友B:
以我多年搞项目的经验告诉楼主,还是别在写汇编了,搞个串口也汇编,纯粹坑自己,去写C语言吧,直观一点,现在的单片机基本都有串口进中断的多次收发的C例程

网友C:
PUSH A 汇编是不能通过的,应PUSH A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SH A 汇编是不能通过的,应PUSH ACC

我用的是伟福的编译软件,也用了十几年了,不想换。编译一直都能通过。不过以后我还是听你们的,改用ACC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多年搞项目的经验告诉楼主,还是别在写汇编了,搞个串口也汇编,纯粹坑自己,去写C语言吧,直观一点, ...

唉,我要是会C我早不用汇编了,这不是不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不想抬杆,
你还用十几年了,
这样的代码还用玩十几年吗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真的一直这样用的,没有发现问题。不过以后我还是改了,哈哈。谢谢诸位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是中断发送程序,首先不懂的是,主程序没有mov sbuf 的指令,怎么进入发送中断,进入中断后,中断内部 ...

主程序把需要发送的数据先放入缓冲数组,主程序TI=1,即可启动发送中断。
中断函数里,判断数据是否发送完毕,没有发送完毕,发送一个字节,直接退出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真的一直这样用的,没有发现问题。不过以后我还是改了,哈哈。谢谢诸位指点。 ...

一个简单的串口代码,自己写个轻松搞定,有什么好研究的,真搞不懂

网友E:
与时俱进,C并不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伟福的编译软件,也用了十几年了,不想换。编译一直都能通过。不过以后我还是听你们的,改用ACC  ...

伟福软件有可能会通过,很早以前也用过,但现在都用keil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程序把需要发送的数据先放入缓冲数组,主程序TI=1,即可启动发送中断。
中断函数里,判断数据是否发送 ...

谢谢指点

网友F:
发送中断是:发送完毕后触发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