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24电路做比较器奇怪现象

楼主(2018-12-18):
最近测试一个电路,想不通是怎么工作的,特向大家求助。
这是一个VOX电路(声控开关电路),这里做了简化。
5.11V那个部分实际是直流和交流语音叠加的,实际无语音信号输入,故只保留了直流成分
运放的是单电源工作,10V左右,没有准确测量。
电位器调节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

情景1 将电位器的2脚调节到1脚位置。运放的6脚电压为4.87V,5脚电压为4.58V,7脚为8.85V

情景2  将电位器2脚向3脚位置调整,当运放的6脚电压变到5.07V,5脚电压依然为4.58V,7脚变为为0V

以上电压都是用万用表测量的,万用表电压档输入电阻大于10M。

*************************************************************************************
问题1 输入都是直流信号,220p电容也很小,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积分电路,应该是比较器电路。
可是比较器电路,在情景1中,反相输入端比正向输入端高0.3V,为啥运放输出是高电平。
在情景2中,反相输入端比正向输入端高0.5V,运放输出才翻转为是低电平。
运放ST LM324PT的输入失调电压是mv级别,偏置电流是0.1uA级别,这种情况不应该啊!
问题2 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1M电阻的左端与GND之间的电压为5V,1M电阻的右端与GND之间的电压为4.58V.
直接测1M电阻两端电压,竟然是0V。正是见鬼了。

网友A:
“可是比较器电路,在情景1中,反相输入端比正向输入端高0.3V,为啥运放输出是高电平。”

你的万用表输入电阻10兆欧,测量运放5脚电压时因R63电阻,误差可达10%。测量运放6脚电阻时因6脚对地电阻小,误差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比较器电路,在情景1中,反相输入端比正向输入端高0.3V,为啥运放输出是高电平。”

你的万用表输入 ...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知道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电阻会对测量造成影响,看了一下万用表的手册,写了大于10M。
没有把10M这个值带入这个电路中,考虑不同测量点这个10M电阻的影响。
多谢!我用的是fulke 15B+,刚刚将这个表调到电压档,手动。用另外一个表的电阻档测量了fulke 15B+的输入电阻。
最小电压量程的时候,是11M左右。其他量程都是10M多一点点。

楼主:
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知道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电阻会对测量造成影响,看了一下万用表的手册,写了大于10M。
...

10兆欧输入电阻已经够高,除非万不得已,不必换更高输入阻抗的电表。只要选择好测量点,通常问题可以解决。如果无法选择测量点,还可以换用其它测量方法(不消耗电流的测量方法)。

网友B:
你可以直接测量5、6脚的电压差,这是测量技巧问题,只有懂得原理,才会测量。
不懂原理,就会导致测量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兆欧输入电阻已经够高,除非万不得已,不必换更高输入阻抗的电表。只要选择好测量点,通常问题可以解决 ...

哈哈,准备换台式万用表,低电压档,输入电阻可以达到10G。

不消耗电流的测量方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测量5、6脚的电压差,这是测量技巧问题,只有懂得原理,才会测量。
不懂原理,就会导致测量误差 ...

这个方法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准备换台式万用表,低电压档,输入电阻可以达到10G。

不消耗电流的测量方法是什么? ...

电位差计。

网友C:
信号内阻超过1M,应该测量两个输入端的压差。

网友D:
比较器的话,测量运放5和6脚的电压,运放的高低电平输出不就出来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