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连载1:开发环境搭建——点亮第一个灯

楼主(2018-12-18):
课题需要选用了C6000系列DSP,购买的创龙的TMS320C6748 Easy-EVM开发板,加上票1700,贼贵啊,比我手机还贵800。

C6748芯片不带Flash。。。内部RAM如下图:

创龙的核心板板载128MbyteDDR2,128MbyteNANA Flash,用仿真器下程序的时候还得专门操作,把程序下到外挂的Flash中

楼主:
从最简单的点灯开始,导入开发例程LED:

C6748内部有两个PRU内核,但是我还没有装PRU的编译器,暂时连不上。
连接仿真器后,点击小甲壳虫下载程序,发现报错了:DSP 0xC0000000 do not match。。。。
看起来好像是程序启动地址不对,看看CMD文件:
/****************************************************************************/
/*                                                                          */
/*              OMAPL138 及 DSP C6748 内存空间分配定义                      */
/*                                                                          */
/*              2014年05月16日                                               */
/*                                                                          */
/****************************************************************************/

MEMORY
{
#ifdef DSP_CORE
/****************************************************************************/
/*                                                                          */
/*              DSP 专有内存区域                                            */
/*                                                                          */
/****************************************************************************/
    DSPL2ROM     o = 0x00700000  l = 0x00100000  /* 1MB   L2 DSP 本地 ROM (DSP ROM Bootloader) */
    DSPL2RAM     o = 0x00800000  l = 0x00040000  /* 256kB L2 DSP 本地 RAM */
    DSPL1PRAM    o = 0x00E00000  l = 0x00008000  /* 32kB  L1 DSP 本地程序 RAM */
    DSPL1DRAM    o = 0x00F00000  l = 0x00008000  /* 32kB  L1 DSP 本地数据 RAM */
#endif

/****************************************************************************/
/*                                                                          */
/*              公共内存区域                                                */
/*                                                                          */
/****************************************************************************/
    SHDSPL2ROM   o = 0x11700000  l = 0x00100000  /* 1MB   L2 共享内置 ROM */
    SHDSPL2RAM   o = 0x11800000  l = 0x00040000  /* 256KB L2 共享内置 RAM */
    SHDSPL1PRAM  o = 0x11E00000  l = 0x00008000  /* 32KB  L1 共享内置程序 RAM */
    SHDSPL1DRAM  o = 0x11F00000  l = 0x00008000  /* 32KB  L1 共享内置数据 RAM */

    EMIFACS0     o = 0x40000000  l = 0x20000000  /* 512MB SDRAM (CS0) */
    EMIFACS2     o = 0x60000000  l = 0x02000000  /* 32MB  异步          (CS2) */
    EMIFACS3     o = 0x62000000  l = 0x02000000  /* 32MB  异步          (CS3) */
    EMIFACS4     o = 0x64000000  l = 0x02000000  /* 32MB  异步          (CS4) */
    EMIFACS5     o = 0x66000000  l = 0x02000000  /* 32MB  异步          (CS5) */

    SHRAM        o = 0x80000000  l = 0x00020000  /* 128KB 共享 RAM */
    DDR2         o = 0xC0001000  l = 0x08000000  /* 128MB  DDR2 分配给 DSP */

<font color="red">        EntryPoint   o = 0xC0000000  l = 0x00000800  /* 2 KB  C 语言入口点 */</font>
        Vector       o = 0xC0000800  l = 0x00000800  /* 2 KB  中断向量表 */

/****************************************************************************/
/*                                                                          */
/*              外设内存区域                                                */
/*                                                                          */
/****************************************************************************/
    SYSCFG0      o = 0x01C14000  l = 0x00001000  /* 4K    SYSCFG0 */
    uPP          o = 0x01E16000  l = 0x00001000  /* 4K    uPP */
    GPIO         o = 0x01E26000  l = 0x00001000  /* 4K    GPIO */
    McBSP1       o = 0x01D11000  l = 0x00000800  /* 2K    McBSP1 */

#ifndef DSP_CORE
/****************************************************************************/
/*                                                                          */
/*              ARM 专有内存区域                                            */
/*                                                                          */
/****************************************************************************/
    ARMROM       o = 0xFFFD0000  l = 0x00010000  /* 64kB  ARM 本地 ROM (ARM ROM Bootloader) */
    ARMRAM       o = 0xFFFF0000  l = 0x00002000  /* 8kB   ARM 本地 RAM */
#endif
}

SECTIONS
{
<font color="red">    .text:_c_int00        >  EntryPoint                                  /* 可执行代码 C 程序入口点*/</font>
    .text                        >  DDR2                                      /* 可执行代码 */
    .stack                        >  DDR2                                      /* 软件系统栈 */
    .bss                        >  DDR2                                      /* 未初始化全局及静态变量 */
    .cio                        >  DDR2                      /* C 输入输出缓存 */
    ".vectors"                >  Vector                                     /* 中断向量表 */
    .const                        >  DDR2                      /* 常量 */
    .data                        >  DDR2                      /* 已初始化全局及静态变量 */
    .switch                        >  DDR2                      /* 跳转表 */
    .sysmem                        >  DDR2                      /* 动态内存分配区域 */
    .far                        >  DDR2                      /* 远程全局及静态变量 */
    .args                        >  DDR2
    .ppinfo                        >  DDR2
    .ppdata                        >  DDR2

    /* TI-ABI 或 COFF */
    .pinit          >  DDR2                      /* C++ 结构表 */
    .cinit          >  DDR2                      /* 初始化表 */

    /* EABI */
    .binit                        >  DDR2
    .init_array                >  DDR2
    .neardata                >  DDR2
    .fardata                >  DDR2
    .rodata         >  DDR2
    .c6xabi.exidx        >  DDR2
    .c6xabi.extab        >  DDR2

        /* DDR2 */
    .buffer                        >  DDR2

        /* 外设  */
        .Reg_SYSCFG0        >  SYSCFG0
        .Reg_uPP                >  uPP
        .Reg_GPIO                >  GPIO
        .Reg_McBSP1                >  McBSP1
}
程序的入口地址在DDR2上,但是我还没有初始化DDR2,不能使用它
        EntryPoint   o = 0xC0000000  l = 0x00000800  /* 2 KB  C 语言入口点 */

解决方法是使用GEL文件,又长知识了

在仿真器配置里面导入GEL初始化文件,初始化PLL、DDR2、PSC等等,这样在程序中就不用初始化时钟了,和以前的开发完全不一样

楼主:
解决问题,继续点甲壳虫,可以看到4个LED哗啦啦的亮

可以看到C674X正在running,PRU0和PRU1都没有连接

楼主:
这只是在RAM里面跑,断电后就GG了。
得把程序下到FLASH里,下一期再讲,因为我也不会

网友A:
跟随学习    你这是哪家的板卡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到了    是创龙的    我这边有创龙的一本书   6748的 比较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到了    是创龙的    我这边有创龙的一本书   6748的 比较基础

我也买了一本,TMS320C6748原理与实践,创龙写的,比较基础,我刚学习,以后和版主交流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一本,TMS320C6748原理与实践,创龙写的,比较基础,我刚学习,以后和版主交流哈 ...

好的 真心希望你**好好学习   多多分享

网友B(2019-06-14):
引用 网友A:
跟随学习    你这是哪家的板卡

创龙电子的

网友C:
ti的dsp芯片tms320c6000系列芯片cpu内部有哪?

网友D:
C6000偏向图像处理和算法

网友E:
影响力最大的就是TI公司的TMS320系列的DSP芯片

网友F:
DSP C6000系列的寻址方式有哪些

网友G:
正在用德州仪器(TI)C5000

网友H:
用DSP-C6000系列实现图像处理

网友I:
学另一种系列的DSP会很难吗?

网友J:
做DSP程序开发 不知道有那些对口的好公司呢?

网友K:
想用DSP做音频方面的处理

网友L:
怎么添加c6000系列dsp到ccs4.0

网友J:
CCS2.2 for C6000软件可行?

网友I:
DSP2000 5000 6000系列分别应用于哪个领域?

网友H:
TI有各种系列的DSP芯片

网友G:
如何查看C6000的库函数

网友F:
TMS320DM642怎么样呢

网友E:
C6000系列DSP编译之后,怎么查看数据空间的大小?.

网友D:
区分就挺好的,也有很多产品

网友C:
这个的价格怎么样呢?

网友A:
楼主学到哪一步了 啊    欢迎继续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到哪一步了 啊    欢迎继续分享哈

有空就分享哈,最近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价格怎么样呢?

含税1978,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查看C6000的库函数

有一个官方文档介绍函数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6000系列DSP编译之后,怎么查看数据空间的大小?.

看map文件

网友M:
《TMS320C6000系列DSPs原理与应用》

网友N:
tms320c6748开发板有吗

网友O:
TMS320C6748与FPGA通信

网友P:
C6000 DSP的硬件设计与开发有吗

网友Q:
想学习更高端的C6000系列DSP

网友R:
常用的C6000多核DSP 是什么型号

网友S:
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T:
TMS320C6000 DSP的编程实现

网友U:
这个开发板看着功能非常齐全呢。

网友Q:
目前在项目里比较常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V:
跟着楼主多多学习了。

网友P:
DSP2000系列的使用多一些。

网友M:
C6000的技术应用和C6000的设计资料以及C6000电路图

网友O:
tms320c6748总是跑飞

网友N:
TMS320C6748是德州仪器 (TI) 推出浮点功能的全新高性能处理器

网友U:
以后可以学习6678的芯片了。

网友T:
C6000系列主要分为C64x,C62x,C67x三个子系列

网友S:
C6000系列DSP有点贵呢。

网友R:
用C6000 DSP的人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