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FLASH 擦写次数太清楚,还请版主指教

楼主(2018-12-18):
N76E003 FLASH 擦写次数几项不太清楚,还请指教
1,FLASHE当EEPROM用时,我在第一次用的时候已经擦除整页了,后续如果我想改变一页中的个别字节时,是否需要在将一整页擦除在重写,还是可以直接重写?
2,其规格书上写的读写寿命10万次,按理解应该是擦写10万次,读的次数应该是没有次数限制的对吗?
3,如果我每次只写一页中的一个字节,那这个字节的擦写次数仍能达到10万次吗?
4,这个10万次是指一整页的擦写次数还是每个字节的擦写次数?比如一页128字节我每次分字节擦写,擦写次数是否就是128x10万次。还是一页中不论我写那个字节,都影响一整页的使用次数。
还请新唐的版主帮忙逐项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点评):
好像只能页擦除,不能对字节编程

网友B:
需要对该页面读出修改后,擦除页然后重写。

网友B:
2,对的,读的次数接近无限大。

网友B:
3,如果我每次只写一页中的一个字节,那这个字节的擦写次数仍能达到10万次吗?
可以,因为如果没有写的字节,你擦除操作等于对该地方没有操作。。。

网友B:
4,这个10万次是指每个字节,另外是平均值,也就是针对每个字节如果全写全擦来算的。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写个for循环连续擦写读操作,看看多少次后出现坏块。

网友C:
一般循环写的。

网友D:
好像用文件系统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个的了,文件系统会自动帮你处理这些。

网友E:
反正想法别认准一个位置不停的擦写。除非你政府应用这个擦写次数在寿命中并不太频繁

网友E:
如果一天不擦写一次呢,或者几天不擦写一次呢,完全可以对某个地址位置不变。

网友F(2019-01-27):
如果一天不擦写一次呢,或者几天不擦写一次呢,完全可以对某个地址位置不变